純水加入臭氧殺菌

楼主(2013-07-31):
純水加入臭氧殺菌後純水電導率(uS/cm)值會升高;電阻率(M ohm/cm)值會降低

网友:
臭氧殺菌內並不是只有O3,
還有空氣高壓放電合成的NO,NO2,NO3,CO2,
所以純水內會含有氮氧和空氣雜質,
會變酸性,
只適合洗滌用,
不適合飲用.

网友:
既是純水就不應有菌,有菌就不是純水了,
要殺菌何不用紫外線燈菌燈,快速又有效,
只要注意所使用紫外線波長和紫外線強度。
其實純水本不宜長期飲用。

网友A:
讀過生理營養學的都知道,純水是不適飲用的,反而有害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讀過生理營養學的都知道,純水是不適飲用的,反而有害處!

我都喝純水,因水質太硬, 聽您一說,真怕怕!

网友:
其實純水也沒有那麼可怕
說純水有害是因為沒有人體需要的礦物質(鈣 鎂....)
不要完全當成主要飲水來源偶爾喝一兩杯下就沒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喝純水,因水質太硬, 聽您一說,真怕怕!

南部人常有一個觀念,水質太硬喝多了會結石,對吧~
問兩個問題看看自己是怎麼回答的?
1.嬰兒奶粉與成長奶粉有一點不同的是,嬰兒奶粉含鈣成份高過成長奶粉,有案例是初產婦買錯成長奶粉給嬰兒吃,結果導致嬰兒全身抽筋送醫,改回嬰兒奶粉就好了.那請問喝含鈣高的嬰兒為什麼沒得腎結石?
2.當你不小心吃進一顆小石頭,請問是從尿液排出還是從肛門糞便排出?為何不是從尿液,石頭都是礦物質~

致力營養教學多年,看到這個版面的確憂心不少.不懂的人把自以為是的錯誤觀念當做正確的推廣~~唉
你有看到美國,日本,西歐的家庭用RO淨水器嗎?用的是東南亞,台灣,大陸等國家,為什麼?

有機會再說了!

网友:
我家也是喝RO...10多年了...
當初採用RO的原因是因為自來水管路實在是太老舊了...30年+
自來水管材質據說是鐵管(但是連自來水公司都不確定有沒有其他材質的...)
不過可以確定每當停水復水後除大量泥沙外還有大量暗紅與黑色渣渣...
從李登輝時代就一直反應陳情更換水管事宜,根據官方(自來水公司)說法"因為地處管線末端,且施工困難,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請自費"
管線末端...嗯,我家的確蠻偏僻的,但還不至於荒涼啦n_073|
施工困難...嗯嗯,路面上是約15~20公分的水泥路,堅固耐用(壽命30+年).除若干因自來水管損壞所挖開維修(回填是豆腐渣)外,估計還可以再用30+年n_088|
自費金額...嗯嗯嗯,10餘年前報價約100萬有找,最近幾年沒問:on_095|
因為以上原因,所以我改RO喝...附近鄰居有買山泉水的(蠻多的,雖然總共也沒幾戶),也有直接喝自來水燒開的(多是老一輩)...
但是我還是有加掛麥飯石,竹炭...等等蠻多小T的...
雖然不知道效果如何...:on_086|

网友C:
本人推使用RO系統+煮沸殺菌......至於什麼電解水..能量水..竹碳水...等等等!!都是商業手法.或是個人口感喜好問題...至於病人飲水部份...個人就不推RO系統.....因為一般人還可以從其他地方獲取有機及無機離子營養成份...太多了...所以就不用擔心..但是還是要看個人的飲食習慣...如果只有飲水過日子的人..那也不合適喝RO水.
但最重要的是...人要健康不只有身體...心理也很重要....多跟自己身體溝通....過度的操自己的身體...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早晚要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推使用RO系統+煮沸殺菌......至於什麼電解水..能量水..竹碳水...等等等!!都是商業手法.或是個人口感喜 ...

RO系統+煮沸殺菌!?

既然用了RO,煮沸殺菌是多餘的。平白浪費能源而已。

上面有人說,為了鈣鎂或自己認為的微量元素而喝自來水,個人覺得實在很好笑。

一來,食物裡就沒有各種來源,有什麼非經由自來水不可!?

二則,在家喝RO,出外沒有什麼RO可喝,不必太擔心自己的飲用水太乾淨吧!?

要喝奇奇怪怪的微量元素,喝咖啡是不錯的選擇。靠自來水實在太好笑了,喝進去的有毒物質比營養還多很多。。。

网友:
以下是RO過濾的能力表。
經過RO的水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純水,還是有「微量元素」,應該可以放心飲用吧!

至於RO可以怎麼樣呢?可以有效過濾水中所含細菌,病毒,各種化學有毒物質. 目前以逆滲透法製成的純淨飲用水是晶瑩清澈,水質甘醇甜美,不含污染物之純淨水,沒有細菌、濾過性病毒、致癌的物質如三鹵甲烷, 戴奧辛, 藻毒等,去除有害重金屬等...是絕對健康之水,至今仍無他法製出之飲水能出其右者。

网友:
淨水器在台灣賣的好的原因就是~自來水供水品質太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