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品牌 RANSO 機型:SP4017 黑屏(有背光)

楼主(2013-07-31):
#首先測量T-CON板上FUSE已斷路,再測其負載對地阻值(正反交替)
無短路現象,換上3A FUSE,開機約2秒即燒斷.(不知3A是否正確)
再次將PANEL排線卸除,開機,情況亦同,若是想修這塊T-CON,請教各位先進,
該從何處下手?請多多提點,謝謝(T-CON型號 V400H1-C03)
#本想將圖片上傳,但不知如何縮圖,可否順道教學...初出茅廬的菜鳥,第一次發帖請見諒!!

网友A:
把T-CON接到面板的軟排拔除....  裝上FUSE...量測VGH 跟VGL電壓看是不是正常

VGH大概22-27 VGL大概-4到-8左右

裝上FUSE正常後~~在裝上軟排   如果裝上軟牌後馬上吃FUSE~那肯定你面板吃電!!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CON接到面板的軟排拔除....  裝上FUSE...量測VGH 跟VGL電壓看是不是正常

VGH大概22-27 VGL大概-4到-8 ...

感謝大大的提點,軟排卸除依然會燒fuse,
應該不會是panel之問題吧?
另VGH,VGL可能來不及量,fuse已燒毀..

网友B:
1 DP2  DP1   TPS65161  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點,軟排卸除依然會燒fuse,
應該不會是panel之問題吧?
另VGH,VGL可能來不及量,fuse已燒毀.. ...

告訴你明牌
就是                                                                                                    更換邏輯板
就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DP2  DP1   TPS65161  會不會有問題

正尋找相同T_CON比對,找出真凶..謝謝大大

楼主: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縮圖上傳,從哪下載軟體?
感激不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縮圖上傳,從哪下載軟體?
感激不盡!!

看一下這裡 http://www.google.com.tw/#q=%E7% ... 0uIKIA&bav=on.2,or.&bvm=bv.50165853,d.dGI&fp=2dcfcf9f197e6a2d&biw=1024&bih=613

网友D:
縮圖我是用小畫家開啟,修完圖後,用另存新檔選擇JPEG檔,檔案就自動變小,也就可以用了~
這是我自己黑白母的方法~供您參考試試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這裡 http://www.google.com.tw/#q=%E7%B8%AE%E5%9C%96%E8%BB%9F%E9%AB%94&oq=%E7%B8%AE%E5%9C%96% ...

謝謝wecan大大,我試著下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縮圖我是用小畫家開啟,修完圖後,用另存新檔選擇JPEG檔,檔案就自動變小,也就可以用了~
這是我自己黑白母的方 ...

謝謝風大,這招應該是"私房菜"
感謝不吝相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wecan大大,我試著下載看看

我是用這一套
http://www.obviousidea.com/windows-software/light-image-resizer/
如是用
這一套
告訴我

楼主:
試著發圖看看:

T_CON(V400H1-C03)

T_CON(V400H1-C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這一套
http://www.obviousidea.com/windows-software/light-image-resizer/
如是用

下載後,馬上獻醜,謝謝
(不知為何,桌面都更新了,首頁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載後,馬上獻醜,謝謝
(不知為何,桌面都更新了,首頁也不同)

重設一下 就好了喔

网友:
手邊如果有可調電壓電流的電源供應器,可以嘗試限流後供電給TCON,看電流有無異常飆升

楼主:
答案揭曉,是AS_19GH異常.更換後OK.
但畫面還是有些暗及色斑,
因原電路之編號為AS19-G1H
我是用AS19-GH不知可互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