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32E300 油畫 如何判斷該換t-con或AD呢?
火..

楼主(2013-08-01):
大家好
因家中的奇美32吋電視忽然畫面變油畫,型號:奇美DTL-732E300
想請問我如何知道或判斷是T-CON 的故障,還是它多媒體主機板故障(AD 板)
自己手上配備換換電容還ok~但晶片就不行囉所以想買整片來換
但目前不知要買哪一片

目前發線兩組的色差都這樣,每路的色差不同影音設備~所以排除色差線和設備問題囉

另外請教,我知道AD是邏輯板或主機板做一起,但t-con是面板很多排線那一片嗎??
如奇美DTL-732E300是不是就是點燈管那片高壓板做一起那一片呢??
還是t-con是高壓板呢??一直攪不清t-con那片機板

故障畫面如下

网友A:
t-com故障沒錯、但焊工不好還是跟人交換良品安全!免得陪了夫人又折兵!我店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om故障沒錯、但焊工不好還是跟人交換良品安全!免得陪了夫人又折兵!我店有! ...

我沒有可以單買嗎

网友:
邏輯板======T-CON
主機板======A/D 板
高壓板≠≠≠≠≠≠T-CON
如同前兩位大大說的,昰T-CON故障沒錯,但焊工不好還是跟人交換良品安全!

网友B:
如果連T-CON是哪一片都不知道,那建議你可以先看一下論壇的一些維修實例文章,再不懂可以問人,再不行就建議您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連T-CON是哪一片都不知道,那建議你可以先看一下論壇的一些維修實例文章,再不懂可以問人,再不行就建 ...

我會錯亂是有的機器是t-con是高壓板和螺及板做一起有的是分開,所以不知道t-con是說哪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故障沒錯、但焊工不好還是跟人交換良品安全!免得陪了夫人又折兵!我店有! ...

主要我要釐清哪一個打算買一片來換~因我知道那個真的部好焊
算捍好不見得成功,大大開個假吧!傳悄悄話給我3q

网友:
短消息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會錯亂是有的機器是t-con是高壓板和螺及板做一起有的是分開,所以不知道t-con是說哪一片 ...

可能我還是菜鳥的關係修的機器也還不多,至今還沒遇到過高壓板和邏輯板整合在一塊的,還有就我的了解T-CON是等於邏輯板的,如果有錯還請指正

网友C:
吐個槽!錯字太多啦!

网友D:
啊~~~我知道了啦~
原來版大您和我一樣
以前也都是只拆修電腦用的LCD螢幕
小尺寸的電腦液晶螢幕大都沒有單獨的T-CON板,而是和AD板做在一起的沒錯
有些連高壓板和電源也是整合在一起,成為All in ONE板
可是32"以上的液晶電視就都有單獨的T-CON板和高壓板了
如有錯誤,還請不吝指正,彼此切磋學習求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我知道了啦~
原來版大您和我一樣
以前也都是只拆修電腦用的LCD螢幕

是啊~你說的沒錯我之前都是修顯示器居多電視是第一次讓我以為一樣的修法
看來電視跟顯示器還是差很多,我了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吐個槽!錯字太多啦!

不好意思上課都在zzzZZZ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還是菜鳥的關係修的機器也還不多,至今還沒遇到過高壓板和邏輯板整合在一塊的,還有就我的了解T-CO ...

因該不是!是小弟把電視的構造想跟顯示器一樣~所以會有出路,報歉!

网友E:
看圖判斷八九不離十應該是T-CON故障沒錯~一般T-CON板鎖在面板背面正上方~自己拆下來拿給人家處理,看會不會工錢算便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圖判斷八九不離十應該是T-CON故障沒錯~一般T-CON板鎖在面板背面正上方~自己拆下來拿給人家處理,看會不會 ...

是啊!目前打算就是這樣板換板貼人家錢囉,因修那個要專業人員天天在做才有辦法
第一沒設備,第二不是這行業,第三焊工自己要再多多練

另外單買as15-f晶片不便宜也不易取得

网友:
搜尋網拍就有一堆人在賣,也有代工更換~~

网友F:
AS-15G的定義,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上床頭(又愛又恨)

楼主:
引用 网友F:
AS-15G的定義,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上床頭(又愛又恨)

小弟功力差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目前打算就是這樣板換板貼人家錢囉,因修那個要專業人員天天在做才有辦法
第一沒設備,第二不是這行業 ...

AS-15G 一顆不到100元,並且取得容易,搜尋網拍就有一堆人在賣喔~
我也是菜鳥,至今還沒遇到過高壓板和邏輯板整合在一塊,大大能PO個圖分享嗎?
~找專業人士比較快~
恭喜完修~

楼主:
今天晚上開工維修囉~先把故障的t-con拆下來吧~
用圖片來說明維修過程就不多廢話

背面外蓋
型號及序號

弄了一下終於打開外蓋

把線怕忘插哪邊拍照記錄

這一個排線看起來軟軟的又包薄的黃色鋁箔
試拉一下感覺不太妙後來放棄不把,因怕把斷囉
也一直不知如何把

這個接頭我也研究了一段時間才輕鬆拿起來

主角終於出現囉,t-con邏輯板順利把下來囉

後續..............待料中
等機板囉!

网友:
t-com故障沒錯、但焊工不好還是跟人交換良品安全!免得陪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G:
下列為海大的 FB 更換 AS15給您參考(零件海大有在賣),
AS15 只有 48 pin不要把他想得很困難..208 pin 也一樣簡單..

http://haiyang100.pixnet.net/blog/post/93570748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列為海大的 FB 更換 AS15給您參考(零件海大有在賣),
AS15 只有 48 pin不要把他想得很困難..208 pin 也一 ...

主要沒設備和功力不足,本身非做這一行隔行如隔山個人興趣學習如何修
沒辦法營生

网友:
這跟我的奇美42吋的症狀完全相同 果然是T-CON造成
感謝jeremy168大的分享

网友:
海洋大好像有幫人代工

网友E:
哇~~拆下來了~有沒有感覺手很癢,開工做了他吧.大家應該很期待你的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拆下來了~有沒有感覺手很癢,開工做了他吧.大家應該很期待你的經驗分享~~~ ...

有啊~只是看到那顆晶片有夠小,還是作罷因我知道我動手這片機板完蛋
沒那能力先不要想當英雄

网友:
冒險是要花錢的.如果是興趣.很有興趣.那就會花更多錢..
假如覺得有麻煩那就像樓上大大講的.用交換的會比較省.省時.省錢.省麻煩!

楼主:
是啊~等明天樓上大大把良品寄給我後"試爆"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囉
希望板子插回去排線就能完修才好

楼主:
奇美DTL-732E300 油畫 如何判斷該換t-con或AD呢?(已完修)

謝謝大家的幫忙和lcd85311230大的幫忙良板對換服務
今天終於收到lcd85311230大寄來的邏輯板~今晚等不及
開工裝上去,後來測試一個多小時都沒問題囉

拆的過程跟之前一樣就不重複囉

lcd85311230大寄來的良板

測試燒機畫面

希望它能再撐三年.完修收工

网友A:
公恭喜完修!出貨前均測試量測過才寄出、建議你把背光調低、原廠設定10.可降低些至5-7才不會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恭喜完修!出貨前均測試量測過才寄出、建議你把背光調低、原廠設定10.可降低些至5-7才不會太亮! ...

謝謝lcd大~我會參考你的建議,我習慣不喜歡看暗暗的畫面,我會試調看看接受度
通常除非有問題我才會去調不然都預設,本身不是這個專業少亂搞

大大如果是看照片可能覺的太亮因該手機相機的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lcd大~我會參考你的建議,我習慣不喜歡看暗暗的畫面,我會試調看看接受度
通常除非有問題我才會去調不 ...

亮度那個在OSD調就好,不會調壞啦
只是常常會自己跑回背光值10

看到最亮會刺眼就需要調整了,奇美的預設值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亮度那個在OSD調就好,不會調壞啦
只是常常會自己跑回背光值10

請教一下不是太亮會傷燈管和高壓板,那邏輯版也會加速老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