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啟航伴唱機 加大HD

楼主(2013-08-01):
小第有一台啟航KDVD-300 大 I-SHOW的點歌機
最近想加大硬碟,
可是我用拷貝硬碟到另外一顆新的HD,可是新的HD去裝點歌機就出現Error 1
請問有那位前輩有成功的,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一般點歌機HDD是無法自己換的,原廠裡面都有鎖HDD的序號!
如果不是原先的序號,換了也是白換!
要換的話,還是要找人幫您破解!
但是費用的話,就看人怎麼修了,我印像中,點歌機的費用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