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把客人送修的東西越修越大條後續你會怎樣處理

楼主(2013-08-01):
馬有失蹄 人有失手
我想每一個做維修的人再怎樣 "神" 也不可能修好每一樣維修品吧
所以
如果你把客人送修的東西越修越大條後續你會怎樣處理

1.盡量回復原來故障的情形 然後退修
2.賠一台給客人
3.一不作 二不修  反正我修不好 沒得賺 別人也別想賺 把能用的零件拆光光
讓下一個接手修的人也修不起來

另外我想要做個調查
我們這 目前 同行液晶維修 是報300 客人是報500  大家都是報多少ㄋ
還有目前液晶維修如果主版 故障  還有人在改公版維修嗎  還是原板修復ㄋ

网友:
如果是我愈修愈慘,那我會買一塊板子幫他換上,如果買不到板子,也會盡可能找同業調一塊換上,再不行就說抱歉請清楚事情始末,相信客人都能諒解的
我們這裡可能是鄉下地方,一般UESR大家都是收800(19吋以內),同業則是500(24吋以內)

网友:
其實不管是不是做維修,如果是過失是在自己,賠給客人是應該的。
有次某位維修業的會員來找我,表示他不小心把某位會員送修的東西給"修壞"了,也是請我到對岸代買一片二手板,這樣一定是賠錢的,不過這也是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還有一種情況,例如某客人請你換偏光膜,結果不小心把面板給弄破了,你不賠也不行呀!

不過看到你這篇才讓我想到一件事,我有位好朋友他有時候會在他家大樓撿到別人丟出來的螢幕,通常他都會拿來給我,但是常常打開後就少了東西,像這台就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57-1-1.html

不知道這是不是上一個維修人拆除的?

楼主:
我再說一種維修狀況 看一看大家是如何處理
收到 故障 的液晶 維修項目是不顯示
維修完畢後 可以正常顯示 確多了兩條亮線
1 維修費照收
2 不收費
3 賠一台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錯,當然負起責任賠給客戶,信用第一啊,除非你不想做生意了.
小弟還只是兼差性質,前幾年有那麼一次失手,
一台只是電源板故障的螢幕,維修過程不慎手滑把面板不慎搞裂了,
當然負起責任,經客戶同意,上網買一台不同廠牌但同尺寸的二手故障螢幕,
修好電源板還他,幾百元維修費沒賺到,倒賠2千多,但信用無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說一種維修狀況 看一看大家是如何處理
收到 故障 的液晶 維修項目是不顯示
維修完畢後 可以正常顯示 ...

之前我們論壇也發生多類似不愉快的事,其實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時,有些會員會跟我訴苦他的遭遇,例如某甲電視的電源板壞了,向某乙買了一塊電源板要更換,當某甲收到某乙寄來的電源板後發現也不能用,於是向某乙詢問......,結果某乙說是某甲把它弄壞的。

1.某甲沒有辦法證明某乙寄來的電源板是不是好的。
2.某乙沒有辦法證明電源板是某甲弄壞的。

這要怎麼辦?以我的做法,只要外觀沒有損壞、燒毀、焊接(改裝)等等,我會換給他或退款給他。
有一次露天有個會員跟烏骨雞學姐買了5支筆電燈管,過了幾天他回應說其中2支有問題,那支燈管是日本Sanken的,從來沒有發生過問題,一次出現2支故障我非常不解,我很想知道這是什麼原因?買的人是住在平鎮,剛好有位住台北的fatzeros要去平鎮,就順便幫我將燈管取回並退款給他,由於fatzeros的測試儀只能測幾秒鐘,於是他又拿給在做維修的tony6605版大測試,結果證實燈管是好的.........。

其實那一種方法都好,只要你確定他滿意你的做法,除非把所有的遊戲規則都說的很清楚,否則換貨或退錢我認為是比較簡單讓他滿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說一種維修狀況 看一看大家是如何處理
收到 故障 的液晶 維修項目是不顯示
維修完畢後 可以正常顯示 ...

哇~~~這個問題就比較會有爭議了,我會看維修部份是哪一部份?如果有動到面板或是T-CO份那我會覺得或許是我造成的都有可能,如果只是在電源板或者是AD板維修而已,那我會問清客戶之前是否有此情形,如果客戶堅決說之前是沒這種情形的那會和客戶再來橋看看後續要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說一種維修狀況 看一看大家是如何處理
收到 故障 的液晶 維修項目是不顯示
維修完畢後 可以正常顯示 ...

不知你維修流程
接案.用公版先測面板...有無油畫或面板問題...
先減少糾紛...如遇到主板自己辦別錯誤
不賺錢也修..了小錢也要做...

給你維修一個方向...
很多自己回收找人修..小心
我都會問自己機子或..別人送的
自己機子要附原廠遙控....設定用
就可免除一堆問題

网友:
其實   做生意方式很多
我就認識一個賣筆電的    他都是面測帶走無保固的
他不是一樣   做得嚇嚇叫
維修  方面    像我的做法  我會先跟客戶說
我幫你試試看   機會一半一半    幫你救救看
這一類的話    能修就修    不能休   就報換版    或請客戶買新的
說真的現在是   消耗性產品    的時代    東西很便宜   維修太貴客戶還是不修
決定權    還是在客戶端
但就是手腳要乾淨    不要把客戶的零件   給換下來就好  這是做生意的原則

其實   做維修的   一定或多或少   會遇到這方面的是
但我們都認識一些   回收場的  好朋友    這時
他們就可以   幫我們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且價格公道
問題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