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V40A10 紅燈閃7下 不開機

楼主(2013-08-01):
SONY KDL-V40A10 紅燈閃7下 不開機

電源板

AD主板

電源板各組電壓

目前查修到這裡10.5V 到這棵 Y元件後無輸出
把Y元件短路測試後 SHARP這棵1CY103這棵已故障
查資料後應該是 SHARP 1CY1032

1腳有輸入10.5V   2腳無輸出

上網GOOGLE後目前台灣找不到賣家
有的都是掏寶代購

有痞友手上有這棵1CY103  可以割愛嗎?

网友A:
benq 30吋液晶電視電源板上就有得拆.沒有我店有.需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q 30吋液晶電視電源板上就有得拆.沒有我店有.需自取!

lcd85311230 大:
您動作好快我才編輯好PO您就回應了
那我請住林口的朋友幫我跑一趟

謝謝您!

网友A:
ok他是哪位?

网友B:
其實跟大陸淘寶買,也沒很麻煩!

一般我多是找"露天淘寶代購"~下單到收到貨~約7天,最快一次是5天就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他是哪位?

lcd85311230大哥你好:
我朋友直接上掏寶購買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跟大陸淘寶買,也沒很麻煩!

一般我多是找"露天淘寶代購"~下單到收到貨~約7天,最快一次是5天就收到

我朋友直接上掏寶購買了謝謝您!
目前等貨運到達

楼主:
請問有痞友知道這顆 Y元件是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