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冰箱GR-K15EDP, 苦找不到 除霜發熱管 ????????

楼主(2013-08-01):
不能不向各大俠 求救

.

网友:
藍色冷排下方,留意是否破裂,可由電路圖找出~加油

网友:
除霜發熱管...
位置如樓上大大說的
化霜管大約分成3種形式
最常見的是玻璃管式的
也有是電熱管式的,也是鋁製的管狀,會框繞在藍色的冷凝器旁的內外2側
也有是電熱線式的...
仔細看一下線路就知道了喔~

楼主:
藍色冷排 拆不出. 按理發熱管應置於冷排下.
找發熱管供電線, 沒頭緒. 只有一根單心灰線, 連上面藍色雙線.
看電路圖發熱管接線也不是那條灰線

楼主:
那它 沒有定時自動除霜, 是吧?
如何除霜?
十多廿十年來也沒有理會除霜, 沒事.

按圖它應該有除霜 發熱器

楼主:
如果那冷排前的灰線就是發熱線, 這可能嗎? 像 花栗鼠 所說.
.
在網上找 "化霜温控器", 有 -14度, 有-7度,  請問大俠知道這個是甚麼溫度
印字

MM2-251

网友A:
電路圖顯示TM 就是除霜計時器
看起來是
R及L 計時
BK運轉
WH除霜
找WH吧
至於那個化霜温控器 是指到幾度時會形成通路,開始加熱
後面那個數值是幾度形成斷路,回復計時
(不知道有無錯誤...汗,諸多前輩面前班門弄斧,真是擔心誤人子弟QQ?)

网友:
確定壞掉就換電熱線式,除非玻璃管爆掉,不然就別硬拆了,因為不好拆,若真要拆先把風扇拆掉,冷排才好往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顯示TM 就是除霜計時器
看起來是
R及L 計時

那我對於 印字
MM2-251
可以了解為 83度 和 -14度

感謝 hate3292000 , 都是知識和經驗的體現.
就是錯了, 這溫度的推測也是很合理, 83,14.

.
.
老技師
關於  "除霜 發熱器" , 我真的是找不到門路.

像你所說, 除霜 發熱器  是藏於 冷排下面, 搞鬼的是連它的 接線 也完全找不到, 換電熱線式 也困難.
不好拆, 是.  冷排連銅管, 可移動的空間很有限.

网友B:
線路圖那個Timer 就是除霜定時器吧,檢查是否有在轉,很可能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圖那個Timer 就是除霜定時器吧,檢查是否有在轉,很可能掛了。

"檢查是否有在轉"
請教如何檢查. 是像洗衣機的? 可聽聲 ??
.
我也在想, 回到簡單---除霜定時器掛了.
.
可是我想,  除霜定時器 在那 ? 是這個放在下層的溫控 ?

网友B:
在冰箱後面,壓縮機旁邊的線路板找找看,有的還有凸出一小跟轉軸,可以旋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冰箱後面,壓縮機旁邊的線路板找找看,有的還有凸出一小跟轉軸,可以旋轉看看。

感謝.
我只能說,  獲益良多.

网友:
用了一二十年除霜定時器接點可能碳化﹑或溶損。應急拿起來把接點磨一磨,先式式看吧!如果確定哪原物品去冷凍材料行買一個約250元,最近買了好幾次。

网友:
冰箱除霜定時器
換掉一般就會好
樣子網上找一下圖就好了這有圖

网友:
補一張壓縮機的圖,一切就明朗化了(進、遠照)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點. 等我的消息.
好壞都報

网友:
跟我家的一樣情況
"冰箱化霜玻璃電熱管"藏在最下面
我是去拍賣買零件回來換冰箱化霜玻璃電熱管

藏在最下面

藏在最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冷排前的灰線就是發熱線, 這可能嗎? 像 花栗鼠 所說.
.
在網上找 "化霜温控器", 有 -14度, 有-7度,   ...

由相片上看起來...
好像是有水份在裡面...
換掉吧~它不行了~
也必須確認一下化霜定時器的運作是否正常
很難確定就一起換掉了吧
加油~就快搞定了~!

网友C:
楼大的这冰箱内部还是象新的一样,不象是使用了几十年的哦。早先的进口货质量刚刚的!

顺便问一下,这个冰箱故障表现是什么呢?您好象没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大的这冰箱内部还是象新的一样,不象是使用了几十年的哦。早先的进口货质量刚刚的!

顺便问一下,这个冰 ...

不化霜, 積雪.
第一次風扇不轉, 積雪嚴重

网友:
依我之前的维修经验,坏得多的是化霜BiMetal,就是您六楼展示的那个元件。还有化霜温度保险Thermal Fuse(70)。如果BiMetal进水了,触点会腐蚀,接触不好;Thermal Fuse断路也导致化霜不能进行,从而时翅片霜冻堆积,致使风扇堵转损毁,冷藏箱温度无法得到降低,使其中的温控开关无法感知真实温度而让压缩机持续运转,进而更增加冷冻室霜冻。。。如此正馈恶化。
我的一个老冰箱老遇到此类问题,后来干脆把温控系统用数显冷库电子温度控制器改装了,类似这个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2877011369&,至今使用了3年,运转一直正常中。
有兴趣的请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573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