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這種小馬達賣嗎

楼主(2013-08-01):
聽說是標準產品, 意思就是很多做馬達的廠都有出兼容規格產品

看過 萬寶至 和 JOHNSON 兩個品牌

請問台灣有這種小馬達賣嗎 或者知道網拍的告訴一下

車門電動鎖的馬達, 很小的零件, 不過壞了很麻煩

网友A:
這個合您用的話,免費送您.只是請您負擔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合您用的話,免費送您.只是請您負擔運費.

謝謝你
不過看起來好像不適合
俺是希望找到貨源, 順道教一眾車主們省錢但能處理好細節
工錢是貴, 電鎖不算貴, 但是兩年一換也是不好的. 每次$2000, 實在是.....愛財也應該取之有道

网友B:
玩具車我也收修,50元包醫主要是讓孩子們高興與珍惜
這款馬達故障多是電極片接觸不良(拆解焊接改正)
如果是碳刷腐蝕、磨斷或軸心擴孔就棄修
如果X大知道貨源,請通知喔!

网友C:
去殺肉場要一個比教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車我也收修,50元包醫主要是讓孩子們高興與珍惜
這款馬達故障多是電極片接觸不良(拆解焊接改正)
如果是 ...

大大你好
有資料的話一定相告

另外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飛機的滑行往跑道準備起飛的話, 是靠引擎的推力
還是像汽車一樣靠傳動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殺肉場要一個比教快~

請問要交情的嗎

网友:
我去找小東西多跟老闆問一下~老闆叫我自己拆~拆完給老闆看一下~經常不用$~就給我了
不過如果有拆好的良品~他會要我買~不過記得殺價

网友:
這個看起來跟軌道車大小差不多
應該不難找

网友:
汽車材料行應該有.去問問看吧!

网友:
汽車材料行應該有.去問問看吧!+1
順便問10量50量100量的單價差異

雖然看似軌道車的馬達
但設計取向應不盡相同
軌道車馬達重視高轉速
車門電動鎖的馬達首重的應該是瞬間的扭力

网友:
依據國中時期玩軌道車經驗, 這個東西不太會壞,而唯一會消耗的就是 + - 上的二個磁石
磨擦久了就會消耗因而過電不良.
試試更換磁石試試~~
淺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有資料的話一定相告

> 飛機的滑行往跑道準備起飛的話, 是靠引擎的推力
> 還是像汽車一樣靠傳動軸的呢

這我知道...
飛機輪子沒有任何動力傳動 完全都是靠引擎的推力

試想如果飛機輪子有動力 靠輪子推動達起飛速度,
但升空後引擎推力不足,輪子又已離地沒有推力,
不就墜機了嗎。

网友:
這種感覺像是四驅車馬達
你看一下是不是這種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0%A8%B9F&t=0

如果是的話,台北這邊10元商店玩具堆區 通常有很多...價格約10-30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有資料的話一定相告

13樓me3c 已經說明
飛機降落後也是一樣靠著引擎推力滑行及靠橋(空橋)
不要學太多,不然飯碗早晚都被您給搶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樓me3c 已經說明
飛機降落後也是一樣靠著引擎推力滑行及靠橋(空橋)
不要學太多,不然飯碗早晚都被您給 ...

大大, 不是要搶飯碗啦
是在做模型的控制系統, 其中有飛機的部分, 希望儘量接近實際的狀況, 因為馬達驅動輪子最簡單, 不過有人不買單, 所以希望了解多一些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 飛機的滑行往跑道準備起飛的話, 是靠引擎的推力
> 還是像汽車一樣靠傳動軸的呢

大大你好
謝謝你

那再來一個請教一個問題好了

飛機上的馬桶, 停機的時候也有吸力, 應該是有個負壓槽的和排氣PUMP的

但是俺看DISCOVERY說, 其實飛機馬桶吸力是飛行時靠流體表面的壓差產生的, 類似文士管 (VENTRUI TUBE), 而且可以把長長一捲廁紙全吸走, 為甚麼飛行時不會失壓呢, 並沒有解釋.

到底那個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謝謝你

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10607086
在地面或是比較低空的地方,是使用飛機上面的動力,造成真空狀態
在高空則是利用機外艙壓的差異,短暫的洩壓,隨即又將筏門關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謝謝你

內外壓差

馬桶跟客艙是相通的 客艙跟外面是不通的 所以 馬桶跟外面也是不相通的 但有人按下沖水鍵後
馬桶跟外面的閥門就會打開  這時壓力就會從馬桶連結到外面的管子跑 同時也把廢物推出去了
飛機是放到外面 火車電車則是放到軌道裡

真空廁所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7%A9%BA%E5%BB%81%E6%89%80

(文氏管是加速用的跟測定流量流速用的   化油器中有使用)

网友:
像啟動馬達, 發電機, 有刷馬達之類壞掉大部份是銅刷/碳刷磨損而已,
線圈壞的機率不高, 四驅車的馬達零件以前都有人再賣(軸心, 銅刷, 磁鐵, 馬達殼, 線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謝謝你

飛機系統從05編碼到91,不熟記就搶不到飯碗
流體表面的壓差產生,用來解釋27飛操系翼剖面空氣流速上的壓差產生升力較合宜

飛機艙門開啟下,艙內、艙外等壓,你說的吸力是來是馬桶(屬38系)的馬達葉輪,不足吸入壁上的廁紙
飛航中如果吸入一捲廁紙,全部都還在馬桶下的廢水槽內,並沒有排出機外

VENTURI文式管常用在流體系路,像是電路中的限流電阻,來取得所需要的流量及感測兩端的壓差
艙壓(36系)有來自飛航RAM AIR、發動機(72系)壓縮段BLEED AIR、輔助引擎(49系)BLEED AIR
管路要拆除內裝板材看的到,尺寸大概從腰粗到手臂粗
飛機進氣量遠大於排出量,艙壓才易控制及穩定
廁所臭味及艙內的二氧化碳會隨著21空調系流路,進入機腹底排出機體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內外壓差

大大看來對流體力學很有研究, 那再來請教一個問題

看過機器用吸盤抓放IC, 一般都用文氏管機構的零件產生吸力的, 橡膠的吸嘴, 這個市面上氣動器材很多產品在賣, 也不是新奇的事物.

但是曾經看過一種機器的設計, 完全不用文氏管, 就是一個1/4"軟管, 一個金屬的吸嘴, 四方型套住IC的膠體一半厚度, 金屬的吸嘴中心位置只有一個小小的出氣孔, 居然是吹氣的, 但是能夠把IC吸住, 請教是什麼樣的設計原理呢. 直接拔這個管子和吹氣頭拿出來, 用風槍吹進去, 結果是一樣的, 吹氣的時候, 會聽到IC在震動, 但是就是把IC吸住, 直到不吹氣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飛機系統從05編碼到91,不熟記就搶不到飯碗
流體表面的壓差產生,用來解釋27飛操系翼剖面空氣流速上的壓 ...

飛機技師來講解了n_09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看來對流體力學很有研究, 那再來請教一個問題

看過機器用吸盤抓放IC, 一般都用文氏管機構的零件產生 ...

這個原理我不知道他的名子
他跟集流扇很像   在大賣場之類的應該看過吧
風扇向上吹  裡面放一個氣球  氣球就停在哪裡了

氣流被風扇擋住了 氣流向旁邊移動 之後又在氣球後面相聚  所以氣球沒有外力就會被定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有資料的話一定相告

飛機只能前進不能倒退,機輪沒有動力;飛機本身動力只有發動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