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X85T256HP爆電容,裝上無法開機

楼主(2013-08-01):
在下是新手第一PO,如有違規,煩請告知^^"

這張顯卡是朋友上網買二手的顯卡,裝上後沒多久,有顆電容就冒火花了
而且也開不了機(風扇動都沒動),馬上就丟過來問有沒有得救= =
雖然本身是電子科出身,但只會一些基本的,所以想請板上各位大師提點指教一下
該怎處理比較好.

紅色框起來的C585就是這次燒掉的元件,上網查了查,應該是貼片電容沒錯?!

目前以經焊下來了,請問要如何測量這顆電容是否壞了?
還有我還能做那些檢測?(目測其他元件無損壞跡象)

手邊有的工具 : 數位型三用電表,尖嘴鉗,電烙鐵...只有很基本的東西

想試著能不能修好它~請大師們指教了~謝謝

网友:
看看 還有沒有短路 MLCC 有短路 拆掉就可以~

楼主:
carzy1kimo大~你的意思是那顆拔掉後先裝機看可不可以開機嗎?

要怎麼查其他的MLCC是否有短路?
缺一兩顆電容還能用嗎@@?

网友:
先找大小差不多的貼片電容換上試試~~我猜gpu掛點的機率很高~~網拍買的2手顯卡要小心喔~~

楼主:
謝謝兩位前輩的回應~~剛剛把爆掉的電容焊下來,再裝上去就可以用了= =
但是還是有點擔心用久了會有問題,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確定買到我要的貼片電容呢@@?

网友:
這是濾波電容  MLCC 陶瓷電容 故障時呈獻短路  會使電源跳保護
去拆機找個大小一樣或是不裝也可以
當然也可以在裝更高級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carzy1kimo大~你的意思是那顆拔掉後先裝機看可不可以開機嗎?

要怎麼查其他的MLCC是否有短路?

用BB檔量短路
直接量
電源的部分也要量 所有的電源

----編輯----20130802AM5:37
無法開機可能是還有短路或是GPU內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