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G(翰視奇)型號:GF191A,啟動後黑亮屏~

楼主(2013-08-02):
今天來看一台19吋,傳統尺寸(4:3)的LCD維修,這是同行送修的機子~

底下是它的出廠標貼:

接下來~貼了許多保固貼~呼呼!共計有3張,這~實在是厲害~

我送電測試~

有『無訊號輸入』的LOGO出現!這個正常啊~也能轉換成待機橘燈~這樣也是正常的啊~

設定好雙輸出,準備好送入訊號~

結果~是這等顯示的畫面,僅顯示了稍微偏白的黑亮屏~

再拔除VGA訊號線後,也還是無訊號輸入有顯示~

這個案例~是我最最苦惱的故障之一~

其實說穿了就是這條VGA訊號線有斷路,所以~僅要更換一條即可,無奈的事,這個機型是內置式的VGA線,那不是找一個同型的VGA線來換就好了,可惜的事就沒有啊~那要等待嗎?等到何時?

測量一下,VGA線兩端,所有的R;G;B訊號都不通,呼呼~這是中了崆峒派的『七傷拳』嗎?

我實在不想處理這條VGA線,我找了多台以前15吋的機種,這一類的機器,較多都是使用內置式的VGA線,很可惜~就都是如底下這種樣式,與原機的PIN不相同,因為~端子也不同,所以想要做跳線的動作,也是不可行~

看這條VGA線,外表真的是扭曲嚴重

起初~以為是VGA線頭有斷線~『田田!』給它卡叉下去~

這個點~我再次測量導通狀態,結果!還是一樣的狀態~

我再將上頭,我認為說扭曲嚴重的那一段把它再剪斷~再一次測試導通狀態~

哇~還是沒通~這~~~~這是到底是斷在哪理啊?

結果~原以為會有斷裂的VGA頭,我給它拆解測量,確定都是正常導通的~

最後~只能捨去原機的VGA線,剛剛也說了採用別的內置VGA線,它的端子是不合適的~

也沒關係啦~山不轉路轉,查找出輸入端的腳位定義,我直接給它接入針腳的背板上,只有這條路可走~那你又會問了~天啊~VGA的15條線,你要接到何時才完工?

別緊張~這一類的線材其實僅接入,6條定義線路,即可讓它正常顯示,我們不就是要讓它正常顯示嗎?

好不容易~已經可以正常顯示~

當然不能放過PI板,再一次整修~翻新~補強它

依然鮮豔奪目說~

線材不是做得越粗壯越好啦,因為『足壞喬~』,最後~就如中了『七傷拳~』一樣!斷得四分五裂~查都查不出到底斷在哪裡?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厲害!!用心~
這內傷真的看無~

网友:
線材不是做得越粗壯越好啦,因為『足壞喬~』
這句話感同深受…
以前也遇有類似案例,是CRT的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