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悍訊 AX4670 顯卡變色 畫面偏藍維修 (軟柿子)

楼主(2013-08-02):
2013-08-02  今天的主角
客人報癈的電腦拆下的一張卡
AX4670,測試整個畫面是偏藍
以之前的站上武功秘集得知
是D-SUB上的RGB走精了
量測結果該位置正常為75.8阻抗
但偏偏這位置的阻抗就是無限大
拆個癈卡一更換上機~~~ 我笑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恭喜完修
讚喔

零件是(電桿)

网友B:
哈,我前幾天是遇到d-sub正常,dvi接液晶電視偏藍,後來我手賤去補焊820uf的電容,結果整個不能開機鍵盤倒是有亮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前幾天是遇到d-sub正常,dvi接液晶電視偏藍,後來我手賤去補焊820uf的電容,結果整個不能開機鍵盤倒是 ...

...殘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讚喔

WECAN大~你本來的丁小雨比較可愛捏

网友B:
請問站上武功秘集在哪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站上武功秘集在哪兒?

我在想,你應該是可以自已去搜尋吧?~

网友B:
大大您好,我的asus gt220是dvi偏藍,能幫我看一下哪幾顆有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我的asus gt220是dvi偏藍,能幫我看一下哪幾顆有嫌疑?

....如果我這樣看的出來~我想我真的比鋼铁人還神了..

网友:
我量了一下我的電感都沒有阻抗無限大的,殘念

网友:
剛才查了一下dvi腳位圖,RGB是和這3個電感對應的,用電表測了它們兩端都會bb叫,請問這是否代表它們三個都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