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225A高壓線圈有得替換嗎?[已修復]

楼主(2013-08-03):
今天的主角P+I板:FM-40A04-AAA
1. 剛拿到時完全無反應,拆機,測不到5V(第1點,忘記測第2點),以為市電輸入部分有問題,在輸入電源部分查了好久,才測到第2點部分有27V,知道電源輸入部分可能沒問題,發現"3"的保險絲斷了,拆報廢筆電變壓器的換上,
2. 換上保險絲,可開機了,可是銀幕一閃即滅,想是燈管或是高壓部分吧?
3. 用燈管測試器試燈管,發現都是好的,直覺反應是高壓保護,繞了好久,查不出所以然,
4. 再用好的燈管試點燈能力,才發現圖1上部分2個燈座在試點燈時完全不閃燈,下1部份2個燈管就會閃,故認為上部分點燈電路有損傷,
5. 分析電路,比較兩邊點燈線路,高壓變壓器都是並聯的,所以應該是迴授電路有問題(不知措辭對不對)
6. 測試各個燈管迴授二極體,紅色圈D61、59、55、60對地電阻都一樣,藍色圈D53、54、51、52也依樣,這下暈了
7. 是高壓線圈有問題嗎?
8. 測試高線圈的阻值
應該看得很清楚,有2組的阻值不一樣
9. 拆吧,看看有甚麼不同...
10. 看不出來嗎,再來個烏龜翻身
看出來了嗎,上方的高壓變壓器燒毀了(上一圖的位置有明顯的燒焦痕)
11. 現在問題來了,不知這高壓變壓器何處可買,或是有代用品,懇請版上先進告知,不然只好改萬用板,或是拍賣網上買一片了(我是比較喜歡原廠組件修復...)

网友A:
找找殺肉料吧~~我的廢板堆裡應該翻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殺肉料吧~~我的廢板堆裡應該翻的到

麻煩你了,看是要多少金額,我的廢板目前不多,找不到可以殺的...

网友:
其實可以改版阿~~改成4口的小高壓版阿~~很好改啊!!  找變壓器麻煩

改高壓版~~簡單由實用~~不怕她在回來2年內

楼主:
RE: 奇美CMV 225A高壓線圈有得替換嗎?(已解決)

今日已先拆CMV933A(T-CON有問題)的P+I板更換,完修

楼主:
管大,請幫忙改標題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