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不同牌手機充電器可通用嗎?

楼主(2013-08-03):
請問一下
由於家中某之三星的舊手機充電器(座充)失蹤 沒電又也沒旅充可用
但是 有其他廠牌用的充電器
這樣我可以使用它牌的充電器將正負拉出來充手機嗎?
可以的話應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每個人的觀點不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筆戰
我僅提供我個人之看法

鋰電池基本上的充飽電壓是4.2V
放電終止電壓為2.7V
一般充電的電流,鮮少大於1C
因此,只要兩種手機的電池容量差異不大
互相替代並不會有問題的

阿不然萬用充電器是怎來的

网友:
鋰電池的充電原理都一樣
定電流,轉定電壓,剩下10%的電流便會停止充電,
為了安全起見,還是測量電壓,4.2V,就差不多了,
或者測量充電時間,下次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网友:
看電池種類 不能充手機 各家有各家的接頭 (三星 蘋果 索尼愛立信 摩托羅拉)
但是座充可以 只要相容電池種類的

直接去買一個萬用充就好了 腳距可以自己調 也沒有正負極的疑慮

网友:
可以的,但要注意變壓器上面的規格,一般來說都是5v/400ma,除非是平板電腦電流才會超過1A,

您的座充旅充遺失可以看手機背面貼紙上的電壓規格,或是電池上面的規格,一般來說都是3.7v,

找5v/400ma的變壓器,連接頭相同即可使用..

補充一下,變壓器規格極性內正外負為正接正,負接負,反之正接負,負接正.

网友:
需要澄清一件事! 電池取出充電?還是直接接上手機充電?
印象上 手機電池的座充輸入都是5V以上 有的內正外負 有的內負外正 輸出到電池接點上的電壓都有限流輸出最高電壓約4.2V ,有的手機充電電壓直接輸入5V,經過手機內電路給電池充電...
  你要把他牌充電器接出電來給"手機電池" 或是"手機"充電,那是兩碼事!!
  若要給手機電池充電,需要確認電池的極性(有的甚至有三個接點) 這有點困難...
  若是只是給手機充電,應該使用 USB的5V充電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有的東西拍照貼上來,省得大家在這裡猜,這樣可以給比較正確的答案

楼主:
之前問的三星被拿走了
隨意找其他收機圖來問
要是手邊有座充組(變壓器+充電座)
手機電池一顆
可以 自己拉出正負兩條線來接上電時充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問的三星被拿走了
隨意找其他收機圖來問
要是手邊有座充組(變壓器+充電座)

請將圖片上傳至本網.

网友:
以前我的座充上限電壓是4.2V~4.1V,後來不知怎麼搞得變成3.7V而已了,
我是不是該換個座充了?

网友:
2012 年元旦起,手機與充電器間的充電連接介面統一規格
皆採取 micro-AB 或 micro-B 的微型 USB 介面

未來持有不同廠牌之手機,皆可使用同一個充電器
不僅減少資源浪費,還可直接插在電腦上充電

网友:
充電器宜選用4.9~5.3VDC
現行手機充電器都有USB STD A 座
接腳定義請參CIKO老師發文USB種類與接線方法
LINK 請參,3C賣場、五金賣場皆有售

网友:
更簡單的解決方法,電池接觸的到正負極就能充電,極性自動判斷.

智能可調座充.

网友:
我個人認為會 DIY 的人,自己做一個會比較有成就感,不會還是買一個萬用座比較保險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