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電源供應器 470w PC7058

楼主(2013-08-03):
請問阻植是多少?
在哪裡買?(一支是1/2W ,另一支是 1/4W 電子零件行找不到)
1/2W 色碼找不到?  黃紫金金白    綠紫金金白   第三碼是金找不到  第五碼是白也找是找不到?
1/4W 第一.二碼不知道是紅或橙   第四碼不知道是黃或綠?

康舒電源供應器 470w PC7058 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30-1-1.html

1/2W同一支電阻

网友:
給您釣竿....自己找魚吃!!!....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25-1-1.html

网友:
這是版大分享的小工具.....舊帖裡有哦n_169|
.
.
.
一眨眼時間.... 飛了~~~

楼主:
1/2W 色碼找不到?  黃紫金金白    綠紫金金白   第三碼是金找不到  第五碼是白也找是找不到?
1/4W 第一.二碼不知道是紅或橙   第四碼不知道是黃或綠?
工具無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W 色碼找不到?  黃紫金金白    綠紫金金白   第三碼是金找不到  第五碼是白也找是找不到?
1/4W 第一.二 ...

白色跟銀色你分辨不出來嗎???

  色環

  第一環

  第二環

  第三環

  第四環

  第五環

  色名

  第一位數

  第二位數

  第三位數

  乘 數

  誤 差

  100=1

  101=10

±1%

  102=100

±2%

  103=1000

  104=10000

  105=100000

  ±5%

  106=1000000

±0.25%

  107=10000000

±0.1%

  108=100000000

±0.05%

  109=1000000000

  10-1=0.1

±5%

  10-2=0.01

±10%

  無色

±20%

  第一環

  第二環

  第 三 環

第四環

网友:
找不到就換一家買 或是用 串連 並連 來達到你要的阻值 甚至用相近阻值來代替    (沒有460 就用470 450)
也可以用可變電阻來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跟銀色你分辨不出來嗎???

第三環是金 第四環是白 依照你的表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環是金 第四環是白 依照你的表是空的

電阻有分精密電阻或是一般性電阻
精密電阻通常是在1~2%的誤差一般電阻大約是在5~10%
而精密電阻色碼是5色一般電阻是4色由左而右最後一色是代表誤差的顏色
1/2W的是黃紫金金白 47*0.1*0.1=0.47
1/4W的是澄澄黑黃棕 330*(10的4次方)=3.3M
建議要學會自己維修那就要在這種基本的零件上下點功夫不然你還是學不會~

网友:
我的看法如下:

1.第一顆為4.7ohm, 特殊功能電阻, 你用三電錶測值應是比4.7ohm大一點
2.第二顆看起來是"橙橙黑黃棕", 是一精密電阻

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會有吧

网友B:
DIP電阻 標示都是以 金or銀 結尾的 黃紫金金白 --->黃紫金金  ---->  4.7 ohm

至於為甚麼會標示多一個白色 --->製造廠商在安規上 特別下功夫 有別一般品 作的標示

如附件
不會自燃材質用紫色特別標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P電阻 標示都是以 金or銀 結尾的 黃紫金金白 --->黃紫金金  ---->  4.7 ohm

至於為甚麼會標示多一個白色 ...

謝謝大大,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