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42H 可正常開機可是接訊號無反應

楼主(2013-08-03):
小弟我第一次發文請各位大大多多指導,這個顯示器之前遭受雷擊,不過電源版已經換新也可正常開機,開機畫面也有跑出來,可是接上訊號線後卻沒有任何影像輸出,可以請版上各位前輩能夠指導小弟檢修的方向及可能的故障點嗎?感激不盡

网友A:
osd 按得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 按得出來嗎?

目前只有剛開機時的LOGO出現~OSD畫面也無法顯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剛開機時的LOGO出現~OSD畫面也無法顯示

先確定送訊端的訊號正常後,再來檢測本機。
量測紅框中的各點電壓,並拍出局部圖,
沒有數據無法幫你隔空抓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送訊端的訊號正常後,再來檢測本機。
量測紅框中的各點電壓,並拍出局部圖,
沒有數據無法幫你隔空 ...

版主你好,小弟是用筆電外接VGA線去測,也有試過用桌機的HDMI訊號去送也都無畫面,所以訊號源的部分是沒問題的,不過小弟有發現送電的情況下按面板的操作鍵畫面會有閃爍的情形發生,而外接筆電VGA訊號進去後燈號也都呈現藍燈,版主所說的紅框中的各點電壓是指??可以麻煩版主幫小弟標示一下嗎?小弟會盡力提供版主所需的數據給版主參考,也謝謝版主不厭其煩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小弟是用筆電外接VGA線去測,也有試過用桌機的HDMI訊號去送也都無畫面,所以訊號源的部分是沒問題 ...

穩壓 IC 及排線,各接點電壓及細部圖片,量測數據。

网友:
或許MCU裡的資料有遺失或錯誤吧

楼主:
電壓量測數據就如圖所示,有勞板大費心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