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Q-E 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3-08-03):
各位大大你們好~小弟的電腦碰到一些問題,所以想請教一下各位前輩們的經驗及可能的原因
主機板5Q-E
POWER:利豹N500
故障情形:小弟的機板裝上此顆電源供應器使用1年多,前陣子出現一些問題,就是未開機狀態下機板上的電源鍵及從開機鍵會出現閃爍狀態並且無法開機,POWER的部分也試過無載開機也正常 ,我有打電話去POWER的廠商反映,而廠商也有替換新品給我,這已經第二顆了,可是包括第一顆及後來廠商換的兩顆POWER,每次出現的狀況都是一樣,換別廠牌的POWER就正常,也可開機,請問各位大大有遇過這種情況嗎?似乎....主機板跟這間廠牌的POWER犯沖,這是屬於機板的問題還是...POWER的問題啊??

网友A:
用猜的是有些主板用一段時間內阻上升
導致單相輸出的POWER無法對其啟動
硬要講的話是板子本身的龜毛問題

之前也有遇過POWER和板子都是新品
但是兩個就是天生犯沖
POWER沒辦法提供足夠的瞬間壓降讓主機板晶片辨別enable信號
換成另外一顆動物牌就正常啟動跑跑了

個人是覺得點火信號如果正常的話也不用擔心太多
除非是時開時不開才要注意是不是板子有狀況了

我們可以聽聽更多人的講法,謝謝

网友:
無法提供瞬間電流

多加電容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猜的是有些主板用一段時間內阻上升
導致單相輸出的POWER無法對其啟動
硬要講的話是板子本身的龜毛問題

內阻降低吧  瞬間電流才會提高

楼主:
所以最好及最快的方法就是換顆POWER嗎?那小弟在請教一個問題....供電不正常會造成內建的一些晶片工作不正常嗎?因為小弟試開機時是用兩顆POWER去試的,主板24PIN電源用另外一顆350W的POWER去送電,主板8PIN及顯卡及其他周邊則是用力豹500W去送,可以正常開機,可是畫面會時而閃爍,網卡也偵測不到,重灌系統也還是一樣,有可能是因為POWER供電不穩而造成網卡內建晶片無法工作嗎?

网友:
POWER供電不穩是會照成所有板卡的損壞的
不然我們在維修為何第一都是先測量供電是否正常!!

雙power起動.建議最好是選比較匹配的兩顆做同步連動
(24pin+cpu小4pin)(顯卡6pin+其他週邊)
您這利豹N500台灣查到是被動式的.內地查到是主動式的.不知您手中的是哪種??

這塊主機板.建議power的 5v+3.3v 總合輸出在130w以上
12v的部份就要看您所用的顯卡.cpu.hdd.ddr
(因不知您電腦的配備為何?)
不過看您po上的圖.如果cpu是Q系列的 再加上四導管散熱的顯卡.
建議您所選用是真有 80plus 600w 以上的主動式power

网友:
個人見解,希望對你有幫助~~如果可以找張良品的板去交岔比對出power的好壞,在來判斷哪一個好壞~~我個人遇過 asus p43 p45的板,待機燈閃爍卻無法觸發開機,都是網卡晶片擊穿短路,拿掉晶片就能正常開機囉,你仔細看一下網卡晶片表面是否有怪怪的,給你參考一下囉~~

网友:
路過, 不知是否主板與POWER無法匹配所致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們的解惑,小弟現已換上海韻的power可正常開機及使用,不過情況似乎就如同wan大所言有些雷同,系統重灌完發現網卡晶片確定已陣亡。電路中如有短路的情況發生,照理說應該不是換顆power就可開機才對,還是不一定?因為小弟前天換上新power,使用上似乎沒問題,但是昨天下班後卻又見到機板指示燈閃爍的熟悉畫面,而power也異常發熱,斷開電源重新送電就恢復正常,也可開機,這種種的跡象似乎都指向機板方面的問題,請問各位大大,小弟要如何量測機板有無短路的情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