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棄零件怎麼玩? 有工具書嗎?

楼主(2013-08-04):
請問各位前輩,

狀況是這樣, 自從親自拿起三用電表,
家中電器好的變壞、壞的變分屍,  幾乎全換光了.

這些廢棄板常有n p晶體、電感、電容等, 有沒有diy的好idea可以用呢?
例如做個開關、簡單變壓器、簡單的頻率振盪器、一閃一閃的led燈...等等,

做出來不穩、會壞沒關係,DIY有趣就好,
然後儘量別使用特定零件(像555什麼的)

小弟深切請教~

网友A:
這個問題..你看像不像在問 阿基師   我有好多 不同種類 的食物  要怎麼 做  才會何我口味

不能使用指定食物像 (茶米油鹽醬醋茶)

做個開關、簡單變壓器、簡單的頻率振盪器、一閃一閃的led燈

開關
一個npn 就可算開關  給b級電壓  ec就通...這樣算不算

簡單變壓器
一個電感...在手工加線進去他就算簡單變壓器

簡單的頻率振盪器、一閃一閃的led燈
二個npn  二個電容  二個電組  1或2的led 就成了
忘了說.這好像叫 不穩態振盪器

上面所說..基本電學1或2 就有了

网友B:
你可能要列出所有零件名稱的清單,然後再列出想要做的成品功能與用途,這樣大家才容易幫你。

网友:
拆機料  不能玩 他是要拿來用的
沒事要多拆  不是多到電子行買
拆機料炸了也不會心疼  就算是不爽時故意讓它炸的n_027|
而且用拆機料真的會很省 開銷從1300降到現在3XX而已了

電容可以留 電感也要留

散熱片更是一定要留

線材一定解焊下來並且做分類保存

1W以上或是好拆的電阻 可以拆下來留著

TO-220或以上(TO-3 TO-3P)這些包裝的晶體都要留而且要測試

用一個可以調頻的振盪器跟機車燈泡

蕭特基二極體 NPN PNP N-MOSFET P-MOSFET

如果有子板

而且你猜的出針腳定義的話拿也要留

有的POWER 風扇溫控另外做一個子板

只有正負極

還有像是 NTC EMI濾波器 濾波器加D插母總成 洛可開關或是大顆的開關

若想要做一些東西的話 IC一定要用新的 但是周邊可以用舊的

可以考慮一下做一個ZVS

2個MOSFET跟ZD 電阻 振諧電容就可以了

接在高頻變壓器上就有輸出了

我個人是只留我上面說的這些東西

跟我小時候很像呢不過我是拿起螺絲起子跟尖嘴鉗XDDD

三用電表是小六時在十元店看到好奇買的

從此踏上這條路

网友C:
要做一個東西出來很難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
如果你常拆POWER   可以用ZD+NPN 或是 TL431+NPN
做出一個穩壓器

网友:
呵呵!
感覺像老師向學生出考題..........xd

网友D:
個人是拆機料留著,以後想玩什麼,剛好有材料的話,就可以拿出來用.
尤其是電感這種比較難買的材料.

网友:
首先,你要先了解電子元件的用途?
回收用的到--就是資源了!

楼主:
hi, 謝謝前輩講解,

我並非電子背景,目的是拿廢料diy, 順便學一
些簡單的電路。

所以請當成我對基本電路完全不通, 例如共基極、共射極類
的我並不瞭解。

我想過, 拿廢料做電源, 或做mosfet+relay的開關, 我在書局
翻了幾本,但內容跳很大,所以請教大德們有沒有好的建議

前面提到的555, 我發現, 如果這星期想一個電路、下星期去買顆
555, 再下星期又要重新回頭想,很花時間也缺乏效率。

例如, 我試4559 OP做個小東西,沒應用目的就只是diy, 結果買料
、燒壞、再買料,老實說根本沒 動力再去試, 還不如一開始
就買學生專題回來做,動作還快一點。

不知大家有沒 好建議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hi, 謝謝前輩講解,

我並非電子背景,目的是拿廢料diy, 順便學一

如你所說... 建議先買套件電路玩玩...
最少, 照著說明做, 要能做出成品,
玩一些電路後, 再抄抄套件電路看看能不能自己兜出成品,
接下來, 就是多看多找多做, 錯多了就會, 做多了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你所說... 建議先買套件電路玩玩...
最少, 照著說明做, 要能做出成品,
玩一些電路後, 再抄抄套件電路看 ...

這點我考慮過,若目的是買料省時間,是可考慮套件。

後來發現套件多半沒原理說明, 而且料件更特殊....

如果有工具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你看像不像在問 阿基師   我有好多 不同種類 的食物  要怎麼 做  才會何我口味

不能使用指定食 ...

hi, 變壓器已經做了一個:變壓+4個二極體+一個電容,

後來又做一個橋式整流, 昇到300v不知道能做什麼,就拿去炸沙拉油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要列出所有零件名稱的清單,然後再列出想要做的成品功能與用途,這樣大家才容易幫你。 ...

hi, 說真的我還想不出來, 廢料很多,有電視音響攝影機相機以及及電腦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一個東西出來很難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
如果你常拆POWER   可以用ZD+NPN 或是 TL431+NPN
做出一個穩 ...

hi, 我做了二個粗糙的power, AC經橋式輸出為300v , 透過變壓器降為30v, 不過30v不曉得可以做什麼,
手頭沒有TL431, 30v之後的電路還沒 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是拆機料留著,以後想玩什麼,剛好有材料的話,就可以拿出來用.
尤其是電感這種比較難買的材料. ...

目前修過一顆節能燈泡,其他好的搞成壞的, 暫時休兵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我做了二個粗糙的power, AC經橋式輸出為300v , 透過變壓器降為30v, 不過30v不曉得可以做什麼,
手頭 ...

30V直流電可以用在幾乎所有電路了

實驗用直流電源供應器就是0~30V  可以考慮做一台  已經有了變壓器了
若是開關電源 只要調整回授就能調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直流電可以用在幾乎所有電路了

實驗用直流電源供應器就是0~30V  可以考慮做一台  已經有了變壓器了   ...

hi,
找不到控制電壓、限制電流的機制,有sample使用特殊零件,不太敢使用

正在找其他idea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找不到控制電壓、限制電流的機制,有sample使用特殊零件,不太敢使用

拍一張圖 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一張圖 來看看

已經拿去炸沙拉油筒,

除了保險絲電阻沒 有任何安全措施,太危險,

試作就燒了水泥電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謝謝前輩講解,

我並非電子背景,目的是拿廢料diy, 順便學一

玩電子  前期會很燒錢  買設備 製作設備 買焊錫 跟老闆套交情等等
前期零件要用新的  出錯率才會低  信心才會建立起來
後期可以掌握零件狀況才用拆機
我的前期電子幾乎都在 傷腦力 傷邏輯 傷荷包
電路概念 看書幾乎不懂  因為會被公式搞砸 而且越看覺得裡面寫的像一團屎一般
完全跟新手實際有落差
所以我後來幾乎不看書
先直接照電路圖指示 做出電路 之後再想他為何會有這樣的功能

555電路很適合你
去買個5個回來吧 跟大大小小的電阻 電容 約2x~1xx支
還有led 紅色綠色 各10支
找個零件盒 所有的零件分類裝好
預算要準備好

順便買電池盒 先當電源 之後你自己再去做 LM317+2N3055的電供
3號或4號隨便你
碳鋅或鹼性  電池1個是1.5V   2個是3V   3個是4.5V    4個是6V   (鹼性電池跟粗濫的電池電壓可能會高一些 一切數值依實際調整
cell=個   槽
鉛酸1cell   2V    12V鉛酸電池有6cell  (同時也有6個加水口)每一個cell是獨立的

MOSFET有個很好玩的特性    G D S  電池正極  電池負極  燈泡  手
電池正極接燈泡
燈泡在接D
S接電池負極
手摸正極另一支摸G極
觀察燈泡                      (賣關不要打我|
之後再摸負極  G極手不要離開
再來摸正極  但是手摸一下G 又離開G

网友F:
引用 楼主:
hi, 謝謝前輩講解,

我並非電子背景,目的是拿廢料diy, 順便學一

我倒是常常到回收場尋寶,因為以經過了你的階段了!! 我建議你 先把手中有的東西有整塊完整又知道功能的,自己知道可以小改就能用能送的放一邊,因為有時候內部的功能已經非常完整... 其他的東西就拆零件分類,再從零件中 用 GOOGLE 去搜尋,一般電阻電容器算是零件特性認識,IC 功率電晶體 就有說明書介紹,IC 更有 應用線路圖給你用,慢慢的你的零件會越堆越多,到了要管控的時候...
基本功很重要,非本科也沒關係,多的是非本科的人在玩,因為本科的成天以這為工作(已經失去樂趣了),買套件會成功那是第一階段(模仿)一陣子之後就沒成就感了, 接下來就是自己找圖 找資料 找代用零件,志時候需要基本功來支持,否則會經常燒零件...輔助工具 可以限流的電源,連你接反電源都能保護到一些!! 再來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也到這個階段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拿去炸沙拉油筒,

除了保險絲電阻沒 有任何安全措施,太危險,

你可以和專炸元件組成"專炸零件雙人組" ...

你需要先了解歐姆定律,Google一下就有了,再來先弄安全用的保險絲,以避免損失太嚴重 ...

了解了歐姆定律,再了解各個零件的功能,再來找個最簡單的電路去完成它,再去完成更多個簡單的電路,覆雜的電路都是由簡單的電路而來,而簡單的電路都是由少數幾個件組成,完成了電路,了解了電路功能,完成越多,了解越多,然後你就瘋了,腦袋裡都是電子零件,再然後你就越來越順手.

在做實驗的當中,燒零件是正常的,我不知是否會越燒越旺,但是增強電子知識原理,就會減少燒零件,省coco.

另一種學習的方式,就是拿起筆畫下你想設計的功能之電路,不懂的零件就去查資料,不管什麼電路都無所謂,不管能否動作都無所謂,常畫零件常查零件的功能,久了對於電子的知識的需求,就像是本來就是你的一部份一樣,這樣就算入行了.

雖然學習電子已快40年,現在仍在學習,學習電子並非因我是本科,而是因興趣而去讀電子,今天對於電子能稍為知曉,並非因為我是讀電子,而是因興趣而去學電子,學習電子是一種樂趣,並非人為壓迫,電子的知識深不可測,我們難以通通知曉,但是可以就自己有興趣的部份去玩,對,就是抱著玩的心態...好好去玩.

楼主(2013-09-08):
引用 网友C:
玩電子  前期會很燒錢  買設備 製作設備 買焊錫 跟老闆套交情等等
前期零件要用新的  出錯率才會低  信心 ...

轉眼又過好幾天,燒了把電動起子 ,準備拆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常常到回收場尋寶,因為以經過了你的階段了!! 我建議你 先把手中有的東西有整塊完整又知道功能的,自 ...

hi,

要快速進展,確實是個大問題,

有個電器行老閭說現在買不到為diy出的書, 例如晶體+繼電器 變成冰箱、洗衣機開機等等

勸我看高中高職實驗教材, 但都一些特殊料, 像蜂鳴器之類,

好書難尋tq3

楼主:
引用 网友G:
ciko老師50個經典電子電路圖集

似乎很有用,找時間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和專炸元件組成"專炸零件雙人組" ...

你需要先了解歐姆定律,Google一下就有了,再來先 ...

炸超多的,保險絲都是20顆起跳,
現在別的不會,空年銲保險絲+電線倒是很熟

從找得到的資源來看,接下來可能從簡單訊號放大開始,

雖然對電源很有興趣,但缺料+缺sampl實在太難找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超多的,保險絲都是20顆起跳,
現在別的不會,空年銲保險絲+電線倒是很熟

想學電源電路,先google -- 電晶體電源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找不到控制電壓、限制電流的機制,有sample使用特殊零件,不太敢使用

電源供應器常用的控制IC是UA723orLM723
你可以GOOGLE一下關鍵字"UA723"or"LM723"
http://www.eleccircuit.com/cheap ... ry-dc-power-supply/

网友: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看看電路圖,裡面有很多可以簡易DIY的電路
再對照一下你現有的零件,看看能做些什麼!
喬治查爾斯電子電路網 電路收集分享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5.htm

网友:
電子領域是無止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