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222H 黑畫面求助~~

楼主(2013-08-04):
CMV 222H某天使用時,突然畫面黑掉n_019| ,螢幕指示燈本來正常顯示是橘燈,黑掉時變藍燈,畫面黑掉時是突然橘轉藍,重按電源開關也是一下子由橘轉藍;爬文後發現都是替換圖中兩個元件,請問正式名稱是?
可是之前的文章卻是下面圖中的IC
這兩種IC是一樣的元件嗎?為啥右邊的中間腳位有的可以不接呢?
還有請教下面圖中圈起來的元件名稱是?變色代表損壞了嗎?要如何量測?:on_024|
之前案例文章也有換電容就正常的例子;我的情形是電容外觀都沒膨脹漏液,還是必須解焊下來用電容表量其容值才知正常與否呢??
本想像之前文章一樣,量測電壓,讓高手判斷情形....但小弟功力不夠,不知如何量測,故只好簡易述之,敬請見諒....:on_067|
ps...如要量測電壓,是要把所有版子,插頭線路接上,110v市電接上然後用三用電表DC量測嗎??

网友:
樓主,
圖一及圖二都是一樣LDO ,編號:1084,只是不同廠商出品.
圖一 :NIKOS(1084-3.3) ; AC(1084-1.8)
圖二 :AMS(1084-3.3) ; AMS(1084-1.8)
那電容看起來顏色是一樣的,測量電壓比較準確.

楼主:
louis 感謝告知名稱
henrylu500 多謝詳細解釋,請問我是要買TO-263 or TO-252阿? ;請問貼片電容正常電壓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uis 感謝告知名稱
henrylu500 多謝詳細解釋,請問我是要買TO-263 or TO-252阿? ;請問貼 ...

看照片像263~~

但你可以先用三用表量~~
一顆2.5V  一顆3.3V
先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louis 感謝告知名稱
henrylu500 多謝詳細解釋,請問我是要買TO-263 or TO-252阿? ;請問貼 ...

肯定不昰TO-2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像263~~

但你可以先用三用表量~~

由印刷代碼可以看出  一顆3.3V  一顆1.8V(可以使用電表確認)

楼主:
感謝 eereer12 , henrylu500 的意見,那看來應該是TO-263 了,等上網買完材料替換後再來更新進度...
p.s. 請問TO-263 , TO-252是差在哪裡阿??
我把詳細型號NIKOS L1084G-33 QB15J0204 po給賣家看,他怎說是TO-252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eereer12 , henrylu500 的意見,那看來應該是TO-263 了,等上網買完材料替換後再來更新進度...

基本上型號看不出是哪一種!!
不然你就是用"尺"量一下黑色那部分的大小跟廠商核對?或你轉出來
兩個都是躺下去,大小不同可能耐電流也不同

网友:
如果寬為1cm就是TO263 ,如果寬為0.6cm就是TO252

楼主:
感謝 Ultraman , eereer12 回覆,確定為TO 263了,順便附上找到的電子外觀尺寸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