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42吋 有聲無影無背光 求教~

楼主(2013-08-04):
最近在修這台奇美42吋
問題就是可開機,有指示燈,但有聲無影也無背光

指示燈亮 無畫面

指示燈亮 無畫面

背面

檢查電源板並沒有明顯怪異的地方

電源板上所標示的電壓測量都正常

所以覺得是高壓板的問題
高壓板Master
高壓板slave

但是給測量高壓板的電壓正常,24V  5V  3.3V都有,保險絲也正常
拿燈管來測試,就像圖片一樣只有靠近線的那端會發出一點點光

其實還想測量高壓板上的MOS和變壓器

但...功力不足不曉得怎麼量比較好....

所以在網拍買了一組相同的二手良版高壓板,但是換上後情況依舊orz(錢白花了..)

還是要再測量MOS和變壓器嗎?

這都是要解焊後測量比較準嗎?測量出多少才是正常呢?

卡關很久了....有高手願意交導一下 要從何下手嗎?QQ

AD板和tuner板

AD板

AD板

tuner

tuner

有沒有可能AD板也有問題呢?

网友:
高壓板 供電夠不夠
數據呢

楼主:
tititi

附上測量高壓板電壓的照片

on/off  4.7V

板子上寫STATUS   4.4V (這個是?)

板子上寫E_PWN   應該是ADJ   3.2V

24V  有5個腳位

這是master板上的數據 都很正常

另外slave的板子

只有5個24V腳位和5個GND   而24V電壓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測量高壓板電壓的照片

故障點(高壓板)
您確定(買到高壓板) 是好的嗎
那開機 (有閃一下嗎) 還是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測量高壓板電壓的照片

樓主,
您的故障分析及測量步驟及測量數據都正確,
插回舊的高壓板,開機的瞬間,注意看燈管有沒有閃一下?
改插新的(二手良品)的高壓板,開機的瞬間,注意看燈管有沒有閃一下?
如果結果相同,就如同wecan大說的,您確定(買到高壓板) 是好的嗎?

楼主:
不管是舊的高壓板還是購入的高壓板

情況都一樣~沒有閃一下 沒畫面

其實有想過可能買的高壓板也是有問題的........

但是電壓測量都是正常的

很不好意思~這有什麼解決方法嗎?orz

网友:
燈管有沒量過都是好的呢?
用家電測試儀測一下,耐壓值應該是會破千V,42吋燈管應該在1500v左右,
故障的話會測不出耐壓值或數值會比正常的高很多

楼主:
完全摸不著頭緒了....

看來只能送修了orz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摸不著頭緒了....

看來只能送修了orz

不用送修喔
在努力一下喔

確定高壓板故障
燈管 確定要測試喔

网友:
確定高壓板故障
燈管 確定要測試喔

网友:
小搞搞就好了!!

楼主:
送修回來了

向各位報告一下後續

師父告訴我故障的原因..........

居然是T-con!!??

唯一沒檢查的就是T-con,結果出問題的居然是T-con??

另外,真也沒想到T-con故障也會影響到無影無背光

有點shock~

總之...再次感謝有回文的前輩們

网友:
這一張面板有一條軟排線是要跟T-CON對接的,要有T-CON訊號才會觸發背光(沒接也不會亮)

一般的面板都不會有,不然你應該早就完修了吧

网友:
1  高壓板到T-CON排線拆掉不接

2  再開機如果背光有亮則就是 T-CON 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