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DELL 2408WFPb 不好開機(找到問體囉)

楼主(2013-08-04):
症狀 不好開機 插上插頭 不開機 連續在插 就可以開機
半是把掉 插頭 過幾分鐘都OK   放太久 就必須 還要再 插上插頭 再拔掉 就正常囉
但開啟來 就正常~

看露天拍賣 這片好像有 通病 有人專修
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 哪各方向去修

网友:
可愛大
如果110V電源插頭都一直插著的狀況下
關機 過 4~8小時後開機是否順利??

如果 是
是不是有點像是大一點的電容要先充飽電後就能順利開機
(電源插座沒有接觸不良.所有焊點沒虛假焊的條件下)

网友:
樓主 … 不開機情形下,先量待機電壓是否足夠,次量主板上的 ldo 零件電壓是否正確 !

网友:
電源版不良!~跑一下線路~就知道歐~pwm ic的 vcc都確認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A:
故障情形是亮燈但不開機嗎?
如果是,請查AD上各組電源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情形是亮燈但不開機嗎?
如果是,請查AD上各組電源電路

上電 不開機... 需要 110V 插頭把掉在插就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PI 板的電容 跟 AD 全部換過了 還是一樣~
當可以開機 比對.PIN   24V 有 但是有一組3V(連至主IC) 不開機時 為0V
可以開機 的時候 是3V 這組電壓 是 AD 板 的 BGA 給的

网友:
AD上各電源電路/穩壓IC有無測量可開機與不可開機下的電壓差異嗎

楼主:
比對電壓代機 跟 不能開機  差異不大 都一樣...

只差別再 可以開機的時候 9PIN  電壓為3V
從 BGA 晶片發出的~...
這片 可以改公板瑪?公板
電源板的電壓為24V...網友有傳電源板線路圖給我..

楼主:
已經可以確定是 BGA 問體 ~這顆 背面有 過熱橫機~..
平時工作溫度 很高~~~~BGA 出問體 早晚的事情~~..
經過 回焊後~~上電 ~都可以正常 觸發~放幾分鐘後 ~也可以正常觸發
使用~..經過 多次 的 拔掉 多次都正常~
但是~這問體 能稱多久~誰也不知~..
很想 給它改 成 ~公板 可能用的比較久
這種 BGA 的 問體 ~纍機的經驗(修顯卡的經驗)
~說明 加焊 從值 都一樣`稱多久
也未知 運氣好 一年可以 運氣不好~1星期 就故障~. 幾各月 也不一定
但是還是同樣 故障處*上次壞那各點 直球後回焊 還是同樣那各點空焊*
(所以是晶片本身的問體) 不是裂錫的問體..
加焊 只是讓它 暫時的接觸.

逛淘寶 這顆有賣 60 RMB~還真的不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可以確定是 BGA 問體 ~這顆 背面有 過熱橫機~..
平時工作溫度 很高~~~~BGA 出問體 早晚的事情~~..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之前遇到2709WFP大多是AD上電源電路有問題導致燈恆亮但不開機的故障

网友B:
大部分BGA都有空焊跟過熱問題 = =~~很討厭!~~有些又貴到靠X   主要是麻煩!!~~還要拿起來在上珠在焊回去

都是大工程  主要是收不到什麼錢~~很悶

恭喜你暫時完修~~但能撐多久真的不知道~換一個BGA能撐更久~~這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BGA都有空焊跟過熱問題 = =~~很討厭!~~有些又貴到靠X   主要是麻煩!!~~還要拿起來在上珠在焊回去

BGA 問題 真的很頭痛~晶片難買 又貴 給人家用 又不划算..
先用 看看 ~如果 稱不了多久 在 考慮 去對岸買這一顆 60RMB
還是 來改 公板 讓它變成電視 C.C

這一台 回收廠 賣給我的
出廠日在 2009 .7 DELL 好像 保固5年的
當我拆了 之後換完電容  才發現 DELL 是保固5年......................要打080 去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