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元YJ1301CB電磁爐 (以完修)

楼主(2013-08-04):
請高手指點...謝謝...燒保險,IGBT控制元件,橋式整流

1.保險,IGBT控制元件,橋式整流 以換新
2.沒接線盤下,未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0.46V
3.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0V-19.6V之間變化
4.沒接線盤下,插電沒有B聲,按開機會有B聲,,按其他按鍵也會有B聲
5.  3顆大電容方型, 用電容表測量正常, 沒有膨脹
6.TA8316AS第2腳測得22v電壓
7.請問,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波形,此波形正常嗎?
8..請問,這樣還會燒保險,IGBT控制元件,橋式整流嗎?

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0V-19.6V之間變化
.保險,IGBT控制元件,橋式整流 以換新
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波形
3顆大電容方型, 用電容表測量正常, 沒有膨脹

楼主:
今天測試不接線盤,開機測試線盤兩個接點,接100W燈泡的亮度,一下亮,一下不亮

未開機測試線盤兩個接點為DC159V,開機測試線盤兩個接點為DC161V

請問各位大大這樣是否正常

今天下午對岸寄來,TA8316AS,奘上後測量第7腳,DC 0V-12.6V 變化,組奘好後,可以整鍋水燒開,開最大電流8.6A , 試機OK完修
TA8316AS,奘上後測量第7腳,DC 0V-12.6V 變化
換下的TA8316AS
事後補上照片,試機OK完修

网友A:
正一大不簡單,修了一般人不想碰的電磁爐(包括我也是呀)。

216.49 KB, 下載次數: 1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一大不簡單,修了一般人不想碰的電磁爐(包括我也是呀)。

過程被吃掉1個,IGBT控制元件, 橋式整流原用15A我改用25A沒被吃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測試不接線盤,開機測試線盤兩個接點,接100W燈泡的亮度,一下亮,一下不亮

電磁爐壞一堆零件統統找出來,正一大真是厲害

TA8316 掛點,多在7腳始終維持在高電平,燒毀IGBT
因為小弟還沒測試過7腳正常下波形,可否請正一大測試良品在大、中、小、微火波形分享~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磁爐壞一堆零件統統找出來,正一大真是厲害

TA8316 掛點,多在7腳始終維持在高電平,燒毀IG ...

popcorn大;不好意似,電磁爐已被拿回去,有測電流 弱3.3A ,中6.7A ,強8.6A

网友:
我不想碰是因為一不小心igbt就廢了.維修就划不來..新的一個1000元有找......練功不錯選擇!

网友B:
小弟不是專家,最近研讀的心得提供正一兄參考:

3.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0V-19.6V之間變化
有接線盤下使用指針電表,依火力大小約為8、9、10、11、12V 或是間息0V

4.沒接線盤下,插電沒有B聲,按開機會有B聲,,按其他按鍵也會有B聲
只代表4M或8M陶振及MCU有運作

6.TA8316AS第2腳測得22v電壓
規範VCC 為7~24VDC

7.請問,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波形,此波形正常嗎?
正常是PWM方波(如下圖),你測出的三角波需從TA8316AS第1腳回查波形來源

8..請問,這樣還會燒保險,IGBT控制元件,橋式整流嗎?
TA8316AS第7腳輸出發生大於20V雜訊凸波,會燒毀IGBT

這台東元PCA板最大輸出為12A(最大火力) ,受頻率還是振幅影響還有待確認?

正一兄換下的TA8316AS還在嗎?
請測量2、7腳位之間的4148高速二極體,如是短路或是開路
都可加一顆4148改正再使用,可參考我的心得電磁爐維修入門及資訊收集2.8.3.2 TA8316AS (IGBT驅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是專家,最近研讀的心得提供正一兄參考:

3.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0V-19.6V之間變化

popcorn大:TA8316AS已經不再了,當時有照以下方法測量是好的,保險起見,才換新的
检测芯片8316是否击穿: 测量方法:用万用表测量8316引脚,要求1和2;1和4;7和2;7和4之间不能短路。
看了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4355-1-1.html,popcorn大,研究精神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