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高工作距離的電子顯微鏡開箱文+測試錄影檔
火..

楼主(2013-08-04):
這是老大一直要我發的高工作距離的電子顯微鏡開箱文,因為前一陣子在整理店面,然後再組了一塊新的工作桌,不然這一台高工作距離的電子顯微鏡會沒地方放,今天終於有時間可以來發個開箱文了

高工作距離顯微鏡測試影片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開始組裝,最下層的平台底座

裝入立桿

裝入鏡頭手臂

加入目鏡

裝上LED光源

裝入攝影機

各工作距離實拍DDR 400 RAM 上的SMD電阻

网友:
看起來挺棒的~

网友A:
其實我是說這台附的軟體是能做那些特殊功能。
這台可以從攝影機上那五個按鍵設定螢幕成高解析度,如果螢幕是高解析的,可以設定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是說這台附的軟體是能做那些特殊功能。
這台可以從攝影機上那五個按鍵設定螢幕成高解析度,如果螢幕 ...

我會再慢慢試它的功能的

网友B:
省眼力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眼力阿~

因為眼力不好,所以 才託老大幫忙代購 此機器

网友C:
可以請wish大發起團購嗎?

网友:
攝影機看來不錯~

网友:
好方便的東西呀 這個拿來看焊點有無不良應該會很好用
就不用拿著檯燈近照在那邊查了  查完了頭都會暈個幾小時

网友:
多少錢阿??對眼力不好的真是一大福音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wish大發起團購嗎?

這種東西單價太高,而團購的目的是以量制價,這種東西不太可能團購的起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西單價太高,而團購的目的是以量制價,這種東西不太可能團購的起來的。 ...

如果團購困難 是否可請wish代購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團購困難 是否可請wish代購 謝謝

這台電子顯微鏡的攝影機輸出有三種︰
1.D-SUB
2.USB
3.RCA

剛剛烏骨雞學姐查了一下目前匯率最低是4.9x,最高已經有到4.98,預估含運到我家為8000元,以上含運是指大陸到我家的運費,運氣好沒課稅就是8000元(目前已有購買的三人是都沒有課到),運氣不好課稅就按課稅金額另付(我不知道稅金是多少?)。

以上8000元是不含8吋螢幕,因為大家手上好像都有多餘的液晶螢幕,8吋的螢幕買來也沒用,所以就沒有估在內,說到這個我就很嘔,我當初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就笨笨的把8吋螢幕給買回來了。

大陸的東西有保固問題,我只是幫大家把東西買回來,若有發生故障至少寄去維修的費用是省不了的,一台雖然8000元,但是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利潤很難看,8000元是廠商看在我跟他買過幾次的份上才算這樣的,沒"量"我也不想當奧客。

攝影機及鏡頭"保修"一年,半年內有故障運費個自付(故障寄去的郵資我們付,修好後寄來的郵資他們付),其它的就沒有保固了。LED燈算消耗品(燈類應屬消耗品),而底座會壞應該不太可能才對。

有興趣跟烏骨雞學姐預定即可。

网友D:
有請學姐、wish大幫忙代訂購了一台
用起來效果不錯,對上了年紀要帶老花眼鏡或放大鏡,是不錯的選擇
檢查電路及焊點滿清楚的
像圖中是Benq的高壓電源板,裂錫處就看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請學姐、wish大幫忙代訂購了一台
用起來效果不錯,對上了年紀要帶老花眼鏡或放大鏡,是不錯的選擇
檢查電 ...

這台的確是好物,不過價格就真的也很可觀,但是相信有它的加持這樣做起事來會也方便及快速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是說這台附的軟體是能做那些特殊功能。
這台可以從攝影機上那五個按鍵設定螢幕成高解析度,如果螢幕 ...

那五個按鍵位置跟VGA接口放在一起,不好操作,最好的方式是將這五個按鍵移出來,有請WISH大設計。

這台可以連接電腦,直接在電腦儲存照片,也可以錄影,以後大家可以看到WISH大更多精彩的維修錄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五個按鍵位置跟VGA接口放在一起,不好操作,最好的方式是將這五個按鍵移出來,有請WISH大設計。

這五個鍵設定好之後,再動到的機會應該不是很多。
不過要提醒有買的會員,攝影機裡面是預設低解析,如果你的螢幕是高解析的,可要記得設定過來,否則就浪費了。

网友F:
這個工具看起來蠻高檔的.....相對價格也是!!!..
雖然我不是做維修業的....也想...自己來搞一個..玩看看!!!...
V8攝影機 + 7寸車用螢幕 + 土砲底座 + LED燈.....不知這樣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工具看起來蠻高檔的.....相對價格也是!!!..
雖然我不是做維修業的....也想...自己來搞一個..玩看看!!!. ...

可以啊~讚,不過應該不能有定焦功能喔,不然烙鐵一靠近就會定焦手動一下又定一次,這樣看起來會不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讚,不過應該不能有定焦功能喔,不然烙鐵一靠近就會定焦手動一下又定一次,這樣看起來會不順吧 ...

這點(定焦功能)...我倒是沒有想到!!!.....
找個時間先把攝影機和螢幕拿出來試看看!!!...
能解決之後...再來構想......土砲底座

网友G:
請問這台的放大倍數?解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點(定焦功能)...我倒是沒有想到!!!.....
找個時間先把攝影機和螢幕拿出來試看看!!!...
能解決之後...再 ...

期待大大的創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這台的放大倍數?解像度?

光學放大率30X,總放大率可達1776倍,工作距離最大320mm,物方視場最直徑最大90.7mm

网友H:
原本想買惠民大大賣場裡面一台500X的,跟這台比大概畫質會差很大吧,因為價錢就很不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本想買惠民大大賣場裡面一台500X的,跟這台比大概畫質會差很大吧,因為價錢就很不一樣了。 ...

之前還沒看到老大買這款時我也想跟你買的是同一款,但發現老大買此款好物之後,我就覺得幸好我沒買,因為那種是要貼近物件才能看的清楚的,而這款可工作距離高達30CM,如此一來才方便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這台電子顯微鏡的攝影機輸出有三種︰
1.D-SUB
2.USB

小弟剛加入會員不久,常聽各位大大提到"烏骨雞姐",
可否幫我引見,認識一下,它日若有所需,煩勞各位!!謝謝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小弟剛加入會員不久,常聽各位大大提到"烏骨雞姐",
可否幫我引見,認識一下,它日若有所需,煩勞各位!!謝謝 ...

不用引見啦~多注意一下好康區即可!
記得下好離手,快!狠!準!
學姐會一視同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引見啦~多注意一下好康區即可!
記得下好離手,快!狠!準!
學姐會一視同仁的。

謝謝,說到花錢,我最拿手..

网友G:
我想買一台, 怎麼辦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買一台, 怎麼辦理呢

可詢問烏骨雞學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