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裏有「精修」舊式switch power?

楼主(2013-08-04):
20年前的中古電玩機台裏面的switch power總輸出500watt有8組電壓輸出,有業務上的考慮故一定要修好不能買新的,網拍上所有專精修switch power的店家都連絡過,但很奇怪明明power原理是很簡易但被所有店家拒修,有一位號稱精修網拍評價破300但它所謂的修其實就是代送原廠或購原產廠料件更換-這樣做我也會不用麻煩他;有一位維修工具儀器總價破百萬但問pwm duty如何量測好壞他不是很懂因他只會修自己設計的電源其它人的產品不懂;另有一位拒修的原因是說從無修過類似產品故你是否要研究原理圖花近20小時而下次修到類似機板是否十幾年後投資報酬率不划算;另一位拒修說這是舊式power比如用200個零件才相等目前一顆電源ic功能修起來很費工他拒修,請問:
1、網友有無修過類似古老switch power,有無送修經驗分享哪家店修的技術較好?價格如何?分享的經驗是否2個月後又壞了然後再修但又壞,最後不得已因power故障故只能放棄整台機器。
2、(1)送修,但會不會用2個月又故障,我不知完修率是10% or 90%因我沒修過(2)拿確定好的atx power+單輸出的power數個來改,這是確定可行的但外觀難看且又要自製power good等訊號控制怕燒壞昂貴舊機台(3)送原廠或買原廠料件來換,但肯定破2萬甚至沒有。。上述方法哪個c/p值最高?(2)實做有何需注意的地方?
謝謝各位高手告知

网友:
資方與勞方 個個精打細算
不知 just4elect大 願意出多少錢
"元"份夠 大家排隊應徵

网友A: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該不會是那種 一切都是 電晶體 電阻 電容 電感 所組合而成的500W多路開關電源吧n_011|
那可能要請到一個  團隊 來修理了n_040|

网友:
用個圖片上來參考一下唄

网友:
這生意你做定了?
估計還是得自己來才行
除非重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這個魯夫很厲害~~~~~只要coco夠多他就會變身為勇夫n_048|

网友:
沒那麼難吧
只是電玩power
找個懂的人修

好好找這網上懂的很多---------

网友B:
(1)送修,但會不會用2個月又故障-----------------這沒有一個可以回答你----可回都是嘴巴說說
因為其他不是power範圍零件也會故障-----任何零件也壽命
要穩定就要燒機-----這樣要浪費電----沒有一個維修會做這個動作--現在連工廠也不會做
問技術人員人員原理是不必要的事-----------------------因不必要告訴消費者----反過來說誰會自找麻煩--------------吃飽太閒不用賺錢嗎
3)送原廠或買原廠料件來換,但肯定破2萬甚至沒有。---------------------不知你在這行業多久--兩萬不是天價-----沒零件才是主因
要保固就是要買新的---------------------------------
因為你問很多所以一般怕麻煩就拒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送修,但會不會用2個月又故障-----------------這沒有一個可以回答你----可回達都是嘴巴說說
因為其他不 ...

同意, 沒料件要找到料件的價格才是重點,

像我公司中古濾波器一組 50000元, 你說貴嗎? 一台儀器80萬, 原廠報價22萬, 相較下 50000就便宜多了

网友:
還是先拍個完整圖供大家思量看看比較實際,光說練不出來。

网友:
20年前的switch power.說power原理是很簡易.實際上比起現在許多電路已經模組化
更甚已經積體電路化(IC)是差很大.原理是一樣.但是就20年前的零件跟電路設計.震盪頻率跟干擾那是個大工程.20年前會懂得交換式電源的更是少之又少.常見的在錄影機跟高檔的電視機裡會有使用到.
其他較少見到歐

网友:
有限制要翻修,還要有長時期保固,要大量更換元件才能作到.但也可能會有元件找不到.

如果更新為名牌新的 switch power 比較長久,不用擔心保固及不同的元件故障,而且價格便宜.
只是要多要多下功夫去了解系統供電代用.

网友:
我想到一個很白癡的替代方法
去買8個鐵盒子電源  照每組的電壓電流
全部共地   接頭用舊的
PG信號拆舊POWER把他的PG信號產生器移出來
PG信號輸出條件其實就是8組電壓正常就好

若是要收藏還是跟原廠買電供吧
修過價值會低一些

网友:
就我知道早期電玩還是傳統電源多
500w跟本很少

网友:
拍個照片來看看吧!
之前也修過電玩機台,不知你說的是哪款形式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大姐的幫忙,機器目前不在手上,待有一日有機器馬上拍照上傳,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