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突波吸收器"安裝的問題~~

楼主(2013-08-04):
不好意思~~請問各位大大~~最近想在延長線上面裝
突波吸收器~~如下圖~~

它的規格資訊是這樣的~~
==========================
突波吸收器日本
TNR 9G221 (AC110V用)
Surge Absorber
規格: Product Specification
直徑 Size Code:9mm
腳距 Lead Specing:5±1mm
腳徑 Lead Diameter:0.6±0.05mm
崩潰電壓 Varistor Voltage:220V
最大突波吸收電壓 Max. Allowable Voltage:AC140Vms、DC180V
最大峰值電流 Max. Peak Current:3000A (8/20 μs, 1time)
最大能量 Max. Energy:27.5J (2ms)
額定功率 Rated Wattage:0.25W
最大限制電壓 Max. Clamping Voltage:360V
Capacitance Typical:450pF
=============================
我想把它購買來裝在延長線上~~~
想問幾個問題~~
1.他的裝設方式~~是否為"火線"即"水線"並聯即可~不分方向?
2.如果要用它來防閃電突波是否可以(我拆過號稱可防閃電的延長線,裡面也只有一個這東西)
3.如果不適合~還是有更好的東西可以使用,或是更棒的接法~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找不到相關的資訊(可能是太專業,看不太懂 ^^" )
4.我找到網路上的接法,如下:
   使用1顆 的突波吸收器,或突波吸收電容: 火線水線兩端
   使用2顆 的突波吸收器,或突波吸收電容: 火線地線兩端, 水線地線兩端
   使用3顆 的突波吸收器,或突波吸收電容: 火線水線兩端, 火線地線兩端, 水線地線兩端
  哪一種接法效果最好~~

不好意思~~一次發問這麼多~~麻煩大大們解答了~~謝謝~~~  ^^

网友: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MOV,你在論壇搜尋一下就有了。

楼主:
太棒了~~原來是我搞錯方向了~~難怪一直搜尋不到~~
一直想說怎麼可能沒有人討論過~~但又找不到~~
感謝WISH大指引方向~~~

剛剛看完WISH大之前發表的文章~~總算對這東西有點了解了~~
再下去的~~我再壓榨我的腦容量~~想辦法深入了解他~~XD~~

网友A:
壓敏電阻
到了保護電壓就會自爆(阻抗瞬降 消耗大電流)
通常搭配保險絲
如果只有壓敏電阻那保護不了什麼東西

网友B:
http://tw.myblog.yahoo.com/auste ... amp;fid=44&sc=1

一般台灣用戶使用1顆 的突波吸收器就夠了因為沒有地線, 所以市售延長線多是只使用1顆(火線水線兩端  圖中ZNR3 )

確定水電工沒亂接而且有配地線 ,  則可以使用2顆 ,  火線--地線 圖中ZNR1   /   水線---地線 圖中ZNR2

但是人生充滿了各種意外驚喜,  使用3顆最完全,各種狀況均適用

電力線感應遇上閃雷電場   ,    感應電壓和能量若超過 突波吸收器額定  還是會壞 而裂開OPEN
下次閃雷來臨時突波吸收器已無作用 ,

若是閃雷後造成市售延長線的保險絲OPEN  , 請一併把突波吸收器當作耗材更換

网友C:
那要怎麼確定家裡的地線有確實接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w.myblog.yahoo.com/auster-blog/article?mid=5073&prev=5074&next=5064&l=a&fid=44&sc=1

一般台 ...

順便問一下~~大大~~我PO上去的那個"壓敏電阻"符合台灣的使用狀況嗎~~
還是需要再加大~~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敏電阻
到了保護電壓就會自爆(阻抗瞬降 消耗大電流)
通常搭配保險絲

大大~~不好意思~~如果要加接"保險絲"的話~~要加在哪個位置~~

下圖哪一個正確~~

保險絲的話~~使用250V15A的可以嗎~~另外~~我有幾條延長線
本身就有"無熔式保險絲"~~這樣還要加裝嗎~~

不好意思~~要麻煩大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如果要加接"保險絲"的話~~要加在哪個位置~~

下圖哪一個正確~~

第二種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如果要加接"保險絲"的話~~要加在哪個位置~~

下圖哪一個正確~~

第二種
本身就有的話 那就不用了

直接焊在銅片上即可

可以在台灣110AC的用電環境下使用
但是絕對不能接到220喔   會崩潰

网友D:
在下建議除了在壓敏前加上保險絲
另外在壓敏電阻旁加上溫度保險絲靠著
串接在壓敏電阻之前
MOV也要用熱縮套套著
可以延長保護時間讓mov保持短路不至於炸掉,
同時讓溫度(電流)保險絲熔斷 避免災情擴大

此外mov如果有內傷  可能也會電阻降低而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種
本身就有的話 那就不用了

了解~~知道該怎麼做了~~感謝大大的解釋~~謝謝啦~~~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下建議除了在壓敏前加上保險絲
另外在壓敏電阻旁加上溫度保險絲靠著
串接在壓敏電阻之前

大大~~您說的是在壓敏電阻前串個溫度保險絲,是裝在火線那條還是水線或是都可以~~
MOV上面套熱縮管~可以減緩MOV炸裂的危險~~
如果說不幸遭突波襲擊~~超過MOV的負擔~~MOV是不是就直接
捐軀(炸裂)斷路了~~會造成其他的危險嗎~還是就單純的沒有
突波保護了~~麻煩大大解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說的是在壓敏電阻前串個溫度保險絲,是裝在火線那條還是水線或是都可以~~
MOV上面套熱縮管~可以 ...

怕MOV炸了但是保險絲或斷路器依然很堅強
MOV只有一次機會可以抵擋突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順便問一下~~大大~~我PO上去的那個"壓敏電阻"符合台灣的使用狀況嗎~~
還是需要再加大~~麻煩了~~ ...

是滴!!  9G221  PO上去的那個"壓敏電阻"符合台灣的使用狀況

AC110V  大部分使用 221K~241K

另外我個人所知 ,   MOV/TNR/ZNR  裂開就是裂開 ,
加套管不會使它 [ 延長保護時間讓mov保持短路不至於炸掉 ]

加套管是因為...MOV炸裂嚴重時本體炸飛  倒楣時分飛肢體搭接到不該接觸的迴路
例如 :
MOV在水(零)線上炸飛的肢體勾搭上 火線上的保險絲座 , 而且還是保險絲AC INPUT前端 ,
       保險絲斷了 , 火線還是可以供電對水(零)線 直接短路
        就算是沒直接接觸勾搭上 , 但是很靠近時也會表演跳火花的

加套管是因為不讓它肢體到處亂飛, 說它是裝屍袋也不為過…
這個說法挺血腥地…回歸一下…簡單講就是怕零件腳彎曲亂搭上不該接觸的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滴!!  9G221  PO上去的那個"壓敏電阻"符合台灣的使用狀況

AC110V  大部分使用 221K~241K

了解了~~原來加套管不是為了延長保護時間~~是為了不讓屍塊亂亂飛阿~~又學到一招了~~太感謝了~~

確定適合台灣使用~~那我就要下標購買了~~謝謝了~~

网友:
以下這篇10#  可以參考小弟10#拙見
更新-已修復 [求助]歌林KF-1412M涼風扇無法啟動-元件確認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108&pid=538975

突波吸收器 內的圓盤直徑 (不含塗裝 )
圓盤直徑越大  耐受能量越大  ,  使用20D的耐受能量強過14D  >  7D

下標購買 若是有機會選擇的話 ,  優先選用順序 20D>14D>07D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怎麼確定家裡的地線有確實接妥?

1. 家用的配電盤打開  如果有多條綠色線配一整排  整齊漂亮  通常都是OK的( 我是外貿協會的)
   下圖引用自http://joe2001.pixnet.net/blog/post/42048555

    圖右上多條綠色線配一整排  整齊漂亮    /  注意.. 圖右下綠色線有加白色端子套 是以白色線視之  它是中性線=水線=零線

2. AC電源座必須是三孔地  ,  拆開看第三孔有沒有接 綠色地線

3.  PC 開機 , 拿個測電筆  測金屬外殼  (金屬外殼 不要接觸地板 暫時與地板絕緣處理 )
     測電筆會亮表示 地線有問題 ;  沒測電筆就用黃金指啦 , 有漏電酥麻的感覺就是地線有問題

     測電筆的應用概念應該知道齁~~就是用 [腳踏實地]  ;  穿鞋/木板/地毯是與地面絕緣

网友:
那我家的地線應該OK的...

楼主:
不好意思~~能夠再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最近我宜蘭的朋友跟我說~~
他很倒楣遇到打雷~~結果家裡的電器壞了一堆~~像這種狀況~~
要怎麼處理~~裝這個"壓敏電阻"~了不起只能應付一次突波~~~
像我朋友家那常打雷~~附近的電線桿有避雷針~~如果他家裡
也裝避雷針的話會比較好嗎~~還是差不了多少~~~或是有可以
多次吸收突波的電路~~麻煩各位大大解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能夠再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最近我宜蘭的朋友跟我說~~
他很倒楣遇到打雷~~結果家裡的電器壞了一堆~ ...

有一種電源防雷長得像斷路器那種,  內部相當於是  = 漏電斷路器  +  上述迴路(使用2 或3顆的那一型)

原理:  當L或N 對 EARTH GROUND   洩放動作時      L對N  電流不平衡
            引起 漏電斷路器跳脫保護  (內部比流器偵測到電流不平衡)

          漏電斷路器  請GOOGLE一下

上述迴路MOV  可以加並小氖燈  或是下圖這個東西 (玻封防雷管)        分擔吸收的能量 MOV比較不會壞

玻封防雷管符號就是下圖的GDT  (型號不確定能不能照抄,下圖那是RS485/網路設備防雷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電源防雷長得像斷路器那種,  內部相當於是  = 漏電斷路器  +  上述迴路(使用2 或3顆的那一型)

感謝大大回覆了~~不過小弟資質駑鈍~~有點看不懂~~~
所以畫了以下的圖~~請大大過目一下~~
另外附上我所找到的GDT規格給大大看一下~~
=======================================================
陶瓷氣體放電管2R470 2極 標稱直流擊穿電壓470V 體積:8*6

陶瓷氣體放電管是在放電間隙內充入適當的惰性氣體介質。配以高活性的電子發射材料及放電引燃機構,通過貴金屬焊料高溫封接而成的一種特殊的金屬陶瓷結構的氣體放電器件。它可用於瞬間過電壓防浪涌,也可用作點火。其高阻抗、低極間電容和高耐衝擊電流是其它放電管所不具備的。當線路有瞬時過電壓竄入時,放電管被擊穿,阻抗迅速下降,幾乎是短路狀態。放電管將大電流通過線路接地或回路泄放,也將電壓限制在低電位,從而保護了線路及設備。當過電壓浪涌消失後,又迅速的恢復到≥10GΩ的高阻狀態,保證線路的正常工作。

陶瓷氣體放電管2RXXX系列產品特點:
(1)產品優點:
    通流容量大(8/20uS:5KA/10KA/20KA)
    極簡電容小(≤1.5PF)
    耐壓高,漏電流低?
    重複性強,不易疲勞失效
    尺寸為φ8*6mm.φ6*5mm等等插件封裝
(2)應用領域:
    廣泛應用於電話機、傳真機、POS機等線路防護;
    電源(防雷插座、各種基站電源等)
    CRT(顯示器、監視器、電視機等)
    CATV(放大器、分支器等)
    開關器件(負離子發生器脈衝點火HID馬達驅動回路等)
    家用電器(空調等)
===============================================================
因為不能貼連結~~所以貼規格~~麻煩大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了~~不過小弟資質駑鈍~~有點看不懂~~~
所以畫了以下的圖~~請大大過目一下~~

GDT的電壓應該儘可能與MOV一樣,或者MOV>GDT一級二級工作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