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930G 移除變壓器電源就斷電?

楼主(2013-08-05):
機型:Acer 4930G

使用變壓器供電一切正常,只要移除就斷電不知哪裡故障?

電池電力飽滿 (充滿狀態)

單使用電池開機可以過電,但一下子就又斷電了.

請大大們給個方向吧!謝謝!

网友:
電池用多久了....是不是壽命已到.

网友:
電池問題很大

楼主:
電池耗損率7.8%

換一個耗損率80%的電池也是一樣

應該是主板上某ic故障了  電力銜接問題?

网友:
充放電迴路   電池插頭   慢慢查回去    因該就可以處理起來

网友:
主機板有進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