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T-con軟排要怎麼剝皮

楼主(2013-08-05):
因為一台西屋液晶畫面條文雜訊
拆開後發現軟排有斷線的情況
剛好有一條同間距的不過太長想撿短使用
不過剝皮都不成功請問有更好的方法嗎
已經弄壞2條了>"<

楼主:
其實不是軟排的問題
但是還是想知道有前輩知道怎麼剝皮嗎??

网友A:
1.軟排~~沒有人會把他剪短使用 (因為不可能成功且重點也不是"剝皮",而是軟排接頭端的平整性)
2.通常是原本是30pin的軟排線,你可能買到40pin,這是可以將40pin~垂直剪成30pin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軟排~~沒有人會把他剪短使用 (因為不可能成功且重點也不是"剝皮",而是軟排接頭端的平整性)
2.通常是原本 ...

是實上好像可以撿短使用正在研究中
謝謝回覆喔

网友:
我的做法是將軟排放平,用小挫刀磨,
直至表層銅軌出現,必須比原長度多,
因為前端會分岔,須剪掉後方可.
另一硬片也需一併插入(成功過的例子.參考參考)

网友B:
不用修剪了啦~這種軟排可以折疊的......

网友:
腳距低於0.5mm的成功率會降低!

网友:
要剝軟排 應該要有很高的功力吧 加油

网友:
把軟排放到覘板上再用砂紙刮  砂紙刮的方向要跟銅線  平行  II   不能垂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修剪了啦~這種軟排可以折疊的......

方法不錯筆記起來
不過我原本是需要4條約5cm的正向軟排
但我只有1條20cm的反向
所以才想這樣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