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黑屏可能原因判斷

楼主(2013-08-05):
我不懂維修,在此請教專業們:
大陸製先鋒pioneer 46吋液晶電視(其實是大陸蘇寧連鎖店自產自銷,但掛的是pioneer牌子),
已使用一年半,最近發生問題(七月天熱後),頻頻使在用30min-2hrs後,先是無聲,數秒後黑屏,無畫面,也無法使用遙控器關機.
使用手動重啟電源開關,或許又可以使用幾分鐘到幾十分鐘.
請教問題可能出在哪?電源嗎?過熱?潮濕?
這問題第一次發生是在廁所排風扇故障後一兩天發生的.
在這請教原因是:住在小地方,實在不敢相信大陸維修人員的專業.
另外裝機位置是一面較潮濕的牆面(背面為廁所,牆面已反潮剝落),有可能影響嗎

网友:
還是請專人搞!
什都不懂說真的請教也沒用!

网友:
東西沒看到.很難判斷.在哪裡也只能請當地的師傅處理了.

网友:
必須拆開查看才會有真相~這種要壞不壞的毛病通常難查,要邊修邊測試是很耗時間滴~~~

网友:
1.你懂不懂電子電路?懂的話才有問的意義,否則拆了大家講半天!你也不一定懂

2.敢拆就大膽拆

3.我判斷你是電源板的問題比較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AD板....

网友:
用猜的不太準確 容易有誤判情況

网友:
AD版晶片!!用猜了~~
但大陸那邊的公版很多~~請他們修應該很便宜吧!!

网友A:
故障現象: 黑屏,無聲。
故障分析:液晶電視黑屏故障有多種原因引起,故障範圍大,但是維修思路應首先是電源電路。
故障檢測一:開機測出5V待機電壓正常。沒有12V、24V電源電壓輸出。
故障檢測二:用導線把+5V接到開/待機控制PW腳再次測試,沒有12V、24V電源電壓輸出。所以應考慮保護電路是否起作用。
故障檢測三:先檢測過流保護電路 ,斷開 R237後再次測試(判定是否過流),但是沒有電壓輸出。問題不在過流保護電路。
故障檢測四: 斷開過壓保護電路中的D215後再次開機測試,12V、24V電源電壓輸出正常。說明是過壓保護電路已工作。過壓保護電路本身沒有故障時,當電路發生因過壓而進入保護時,表現就是開機瞬間有+12V、+24V輸出,然後下降為0V。斷開過壓保護電路後,再用導線把+5V接到開/待機控制PW腳,測試12V、24V沒有異常升高,說明故障應出在保護電路自生故障。判定是過壓保護電路異常。
故障檢測五: 仔細檢測過壓保護電路的各個元件,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指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現象: 黑屏,無聲。
故障分析:液晶電視黑屏故障有多種原因引起,故障範圍大,但是維修思路應首先是電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現象: 黑屏,無聲。
故障分析:液晶電視黑屏故障有多種原因引起,故障範圍大,但是維修思路應首先是電 ...

真是專業!!
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