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Intel SSD 320 Series 160GB 剩8MB怎麼修復??

楼主(2013-08-05):
電腦當機後,斷電後重新開機就不了系統了,用SPFDISK只看到8MB,用MHDD要修復也只有8MB,怎麼辦,有解嗎?

网友A:
intel的消費級固態硬盤在性能方面享受盛譽,但是穩定性有些令人不敢恭維。前兩代X25-M接連被曝出固件缺陷,經歷了多次更新升級,現在正統第三代SSD 320系列也出麻煩了。

英國評測網站PC Review首先曝料稱:“小心新的Intel SSD 320系列。目前,控制器中存在一個bug,會導致掉電期間硬盤容量只剩下8MB。據我所知,他們(Intel)還沒有公開宣布此事,固件修復至少也得等到七月底。”

該媒體進一步解釋說:“我們從Intel那裡拿到了一塊SSD 320 60GB 2.5寸SATA固態硬盤進行評測。通過反復加電重新啟動,我只用兩三個小時就'滅'了它。根據Intel的說法,掉電期間固態硬盤試圖去重新連接SATA接口,而不是啟動正確的關閉(進程)。不知道怎麼回事兒,重新連接的中斷優先權要高於正確關閉。”

“80GB型號也重蹈了覆轍。我們已經將兩塊硬盤送還Intel,他們會給我們預發布的固件進行測試。”

接下來就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了,Intel方面至今沒有任何公開聲明,也不知道新固件是否已經完成。網友們在Intel官方論壇上提出的討論帖同樣沒有得到回應。

也有用戶報告說,只要利用Intel SSD Toolbox工具進行一次安全擦除,就能找回全部容量,但已經丟失的數據就不可能回來了。

有些諷刺意味的是,Intel在發布SSD 320系列的時候還特意強調了穩定性和可靠性,聲稱已經吸取了X25-M上的經驗和教訓,並將其融入新的320系列。

由PCDVD lightwing作者轉貼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消費級固態硬盤在性能方面享受盛譽,但是穩定性有些令人不敢恭維。前兩代X25-M接連被曝出固件缺陷, ...

有在其他網頁看到相關訊息,也用SSD TOOLBOX要嘗試修復,但SSD TOOLBOX也沒偵測到問題耶.

网友B:
還在保內請送代理商或INTEL ICS
可直接升級335系列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在保內請送代理商或INTEL ICS
可直接升級335系列喔!!!

喔!這個不錯.

嗯嗯,我還是保內啦,只是想自個先研究研究看看囉!

謝囉!

网友:
保內趕緊送修巴!!
拆傷受損~保固失效就得不償失了!!!

网友:
產品開發不良?

楼主:
已接著手送修了........^^

网友C:
那還得了,上個月才跟人家買了兩顆二手保內的Intel 320 160G說,等到保外才故障就沒得換了。只好持續每個月做一次TrueImage系統備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還得了,上個月才跟人家買了兩顆二手保內的Intel 320 160G說,等到保外才故障就沒得換了。只好持續每個月 ...

只要韌體做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韌體做更新就可以了!!!

已經是最新韌體的,那就繼續觀察吧。感謝您。

楼主:
我把硬碟救回來了耶,去電INTEL客服給我抹除工具,先行抺除硬碟竟然恢復160G了,又更新到最近的韌體後OK了喔!
PS:抺除工具在INTEL下載中心可以下載 " INTEL SSD TOOLBOX" ,想試的人趕緊去下載來用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韌體做更新就可以了!!!

好時光維持不到幾分鐘。
執行Intel SSD Toolbox的時候看到System Tuner那裡有亮驚嘆號,裡面提醒Superfetch/Prefetch應該關閉,點選調整後看到下面一條ReadyBoost狀態:找不到服務,建議:無須執行任何操作。但是有建議在Win7 & Win8中使用ReadyBoost功能。結果到系統管理工具的服務那裡開啓Prefetch(爬文說是要開Prefetch,變成剛才不需點選?這裡有矛盾)之後沒幾分鐘就開始系統有問題,最後整個當掉。
拖了半小時逼不得已只好熱重開機,後面就是都出現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都沒用。還不敢用TrueImage還原跟Windows的內建復原,先拔下SSD到別台電腦做檢測也找不到問題。另一台電腦也是同一型SSD,Intel SSD Toolbox的System Tuner也是顯示Superfetch建議關閉,已經調整了。既然原SSD找不到錯誤,用Avast掃毒也沒有異狀,再裝回原系統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硬碟救回來了耶,去電INTEL客服給我抹除工具,先行抺除硬碟竟然恢復160G了,又更新到最近的韌體後OK了喔!

恭喜喔,記得看一下小弟的情形,別試著開啟ReadyBoost喔。
我的剛才也恢復可以開機了,只是原本隱藏的開機100MB被賦予了磁碟機代號,
準備先完成Win7跟TrueImage的備份後再試著把那100MB的磁碟機代號移除掉因為佔用到原本常用的代號了。

网友B:
ReadyBoost機本上用處不大= =
其實在使用WIN7分割時就可以把100M給合併掉了

网友:
聽說 SSD 不適合用 SPFDISK 來做動作, 因為磁區切齊的問題

楼主:
可是我一直以來都用SPFDISK來切硬碟,不管是一般還是固態,用起來都OK啊!

网友:
其實用AS SSD就可以撿測SSD或是4K硬碟
有沒有4K對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eadyBoost機本上用處不大= =
其實在使用WIN7分割時就可以把100M給合併掉了

我就記得之前安裝WIN7時沒有留那100MB,不過爬文SSD裝WIN7要分割為了對齊時的步驟都有留100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記得之前安裝WIN7時沒有留那100MB,不過爬文SSD裝WIN7要分割為了對齊時的步驟都有留100MB。 ...

100M是MS用來保存開機檔的
根是不是SSD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