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DPS-475CB-1A___一次側漏電,怎麼解?

楼主(2013-08-05):
此顆使用現象為接上負戴後,無法啟動!

檢查現象如下:
1.上電後(PSON訊號線未接地), 各電壓(+12V,-12V,+5V,+3.3V)即有輸出且電壓正常,
   而+5VSB及PSOK電壓亦正常----->真是怪
2.第四張附圖中紅圏為橋式整流器正負端, 上電後測量為120V, 不接後端測為172V
3.第二張附圖紅圏的散熱片會電人, 對地測得電壓為60V
4.檢查散熱片上的電晶體, 未發現損壞現象
5.檢查一次測PWM IC, 未發現損壞
6.移除PWM IC板, 散熱片對地電壓為-66V, 橋式整流器二端為172V
7.移除PWM IC板及散熱片(含電晶體)後, 負極對地為0V, 橋式整流器二端為172V

以上, 請遇過的前輩賜教!!

PS. 第三張附圖部份點, 已有拆下檢查處理, 請見諒!!

网友A:
1.上電後(PSON訊號線未接地), 各電壓(+12V,-12V,+5V,+3.3V)即有輸出且電壓正常,
   而+5VSB及PSOK電壓亦正常----->真是怪
撿查起動相關電路
在線沒接任何認何負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電後(PSON訊號線未接地), 各電壓(+12V,-12V,+5V,+3.3V)即有輸出且電壓正常,
   而+5VSB及PSOK電壓亦正 ...

謝謝回覆!!

這個部份有作過確認, 其處理IC為台達電委外作的, 其編號為DNA1002D, 找不到資料,

從迴路研判是此顆IC有問題造成的吧!!

待漏電問題找到答案會一併更換.....^^"

网友B:
上負載不啟動,是否負載是短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負載不啟動,是否負載是短路狀態?

謝謝回覆!!

有交叉測試過, 非負載問題,
上負載測試後, 只有+5VSB正常, 其餘均無電壓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這個部份有作過確認, 其處理IC為台達電委外作的, 其編號為DNA1002D, 找不到資料,

更換IC仍不良

PS-ON線路
1. 接1K ohm後連入IC第五腳
2. 接100K ohm後接地
3. 接無極性電容後接+5VSB
4.有IC時0V, 無IC時3.2V

楼主:
更換一次側MOSFET, 狀況依舊在

网友C:
一側全MOS 都換了  有上雲母片跟絕緣豆嗎
一側散熱片的腳接到哪裡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換IC仍不良

PS-ON線路

看不大懂你的意思 !!!

PW-ON 對地 有 IC 時是 0 , 無 IC 時是 3.2 是不是這個意思 !!

不接電源的情況下 , 測一下 pw-on 對地的阻抗 !!!

另外那個 散熱片帶電問題 , 其實很多的 power 都會有 !!!

這個跟 自動起動應無關聯 !!!

网友A:
查高壓ic
光藕合
軟起動

网友E:
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F:
1.上電後(PSON訊號線未接地), 各電壓(+12V,-12V,+5V,+3.3V)即有輸出且電壓正常,

我猜是 Monitor IC 出問題~

网友:
我猜是 Monitor IC 出問題~
問題是他換了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側全MOS 都換了  有上雲母片跟絕緣豆嗎
一側散熱片的腳接到哪裡去

1. 有
2. 主要電壓電容的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大懂你的意思 !!!

PW-ON 對地 有 IC 時是 0 , 無 IC 時是 3.2 是不是這個意思 !!

對地阻抗 99.4K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上電後(PSON訊號線未接地), 各電壓(+12V,-12V,+5V,+3.3V)即有輸出且電壓正常,

我猜是 Monitor IC 出問 ...

你是說DNA1102D, 這顆IC嗎?

更換後現象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有
2. 主要電壓電容的負極

散熱片空焊了  漏電導不走 就留在上面了
都已經跟負極接一起了 剩下這個可能性了

网友G:
請問,PS-ON未接地即有輸出時,PS-ON本身的電壓是多少??
我在想是不是PS-ON線路上的電容掛了,自動短路了~~
像是kafachan兄所提供的圖中的C952如果短路了~
應該會和PS-ON手動接地一樣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高壓ic
光藕合
軟起動

1. 高壓IC為一獨立小機板, 未裝時, 散熱片對直流地為 -66V
2. 光耦已拆下待測
3. 軟起動, 我不知道如何作,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給你參考看看

謝謝,電路相類似, 和問題相關之阻值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片空焊了  漏電導不走 就留在上面了
都已經跟負極接一起了 剩下這個可能性了 ...

多次拆下及焊回, 狀況相同, 應可排除此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PS-ON未接地即有輸出時,PS-ON本身的電壓是多少??
我在想是不是PS-ON線路上的電容掛了,自動短路了~~ ...

1. PS-ON電壓趨近0V
2. 已換過, 狀況相同

网友A:
1. PS-ON電壓趨近0V-----------------------應該要有個高電位
沒高電位就是+5SB分壓電阻變大

換看看

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高壓IC為一獨立小機板, 未裝時, 散熱片對直流地為 -66V
2. 光耦已拆下待測
3. 軟起動, 我不知道如何作 ...

軟啟動其實就是現在要查的 PW-ON 綠線
以前AT電源時代 開機是要按開關的 一定要人工起動
ATX 電源多了 5VSB電源 3.3V電壓
5VSB 一上市電就會供應給主機板開機電路 來達成 定時開關機 跟 遠端起動

一般是要有4V以上  開機後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S-ON電壓趨近0V-----------------------應該要有個高電位
沒高電位就是+5SB分壓電阻變大

已更換, 狀況相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更換, 狀況相同

能用二極檔測一下PW-ON 對地阻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二極檔測一下PW-ON 對地阻值嗎?

是0.943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0.943V

你是黑筆接綠線,紅筆接黑線嗎 ? 反接正常不導通的.
另外如果接法正常那0.943V 也太小了,一般正常值是在 1.5 - 1.6v 左右.
那你可以從這方向再看看.

网友:
量量看這零件周圍有沒有問題

查查這

查查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黑筆接綠線,紅筆接黑線嗎 ? 反接正常不導通的.
另外如果接法正常那0.943V 也太小了,一般正常值是在  ...

1. 使用你所說的接法, 測得0.877V
2. 我的電錶超過1V會顯示OL, 是有點怪, 但測量附近迴路零件又沒發現損壞, 所以就先暫時以正常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