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漫談

楼主(2013-08-05):
去年寫的文章,大家就隨便看看,參考參考....

癌細胞為甚麼會發生,基本上就是DNA亂掉了,DNA為甚麼會亂掉,根本就是基因脫序了,本來不該活化的,開始作用了,本來應該砍掉的,繼續讓它作用...
本來我們人體正常的細胞除了Blast cell(胚胎母細胞??)和Stem cell(幹細胞)外都不會分裂增生。癌細胞就是脫序活化下開始分裂,而且這種細胞極不穩定,造成分裂異質性很高(a, a1,a2,a3...),所以初期在顯微鏡下長得還滿均勻的,可是越往後奇奇怪怪的細胞都會出現,這也是抗癌藥物產生抗藥性的主因。
最早,就是外科,割掉一勞永逸,後來發現很難割乾淨,甚至可能在手術過程中溜出的癌細胞反而造成擴散,於是加上放射線治療(電療)。放射線是高能量輻射,當然所到之處是一律砍殺,所以好的也殺壞的也殺,如果長的位置在重要器官旁邊...總不能跟它同歸於盡吧...
於是有了化療,化療基本上對癌細胞下手,所以初期除了藥物副作用,噁心嘔吐食欲差...,都還好。問題就在癌細胞的異質性,
你砍光了a1,a2,a3...它生出一個b,這下子又沒效了,於是換一種抗癌藥物...於是又循環...到最後癌細胞到處長,正常器官失去了功效,人體因此死亡。標靶是抗癌藥物的加工,優點是專一性高,所以砍殺比例會比一般藥物高,可是癌細胞的變異性...最後還是束手無策...
這也是說明癌症最好在早期發現,因為它長的位置在局部,變異性還不高,這時外科把整個拿掉,再用放射線清除餘孽,病人存活的比例大。可是如果第二期後...一般都是拖時間...
至於基因為什麼會脫序...那又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到現在大家還在繼續創作...

楼主:
說一些故事好了...
癌症最早研究是從白血病(Lukemia)開始,而且是從小孩子的血癌進去,那時候蓋洛博士用轉錄酶在鳥類致癌研究,發現病毒基因嵌入正常鳥類白血球(Tcell),會讓鳥類產生血癌,當初大家很興奮,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立刻大力支持,認為癌症機轉應該是露出曙光了...
可惜越往下走,挫折感越大,首先是鳥類可以治癌,但是在靈長類始終沒有成功。其次發現病毒基因嵌入方式千奇百怪,基因可以整套進入,也可以切段嵌入不同的位置,甚至還有突變再重組,還有...
而且嵌入後還不見得會活化,活化本身又受到很多調節,這些調節因子(mediator)十分小量也少,到底多少參與,一直到今天還在研究中...
後來分子生物學發展後發現某些序列可以治癌,就是人家稱的oncogene,可是即使有這段基因,並不意味著會產生癌症,只要不活化,就是正常的...

...太多太複雜了...先說到這裡..

楼主:
所以至今癌症如何發生始終無法確定,只能夠說出致癌因子,這些因子可能受到各種刺激活化癌細胞,於是我們列出各種化學物質,環境,營養,生活習慣,致癌病毒...認為這些是促成的主因,然後人體身體環境可能某些調節因子(???)失常或不足(本來人體白血球T cell是有能力清除這些不正常細胞),讓癌細胞有機可乘。
不過在研究的過程許多癌症標記(Tumor marker)被發現,可以在臨床上檢驗作預防,至於臨床上治療,說坦白話,除了初期可以有機會根治,後期的都是在跟時間競賽,最常常講鼓勵病人的話就是,沒關係我們可以延長一段時間,也許在這段時間,新的藥發明了,新的治療方法發展出來...
事實上癌症根本治療,有一部分科學家傾向於人體自己消滅癌細胞,也就是想辦法重建健康的環境,讓免疫細胞恢復正常反應,讓他來清除癌細胞...可是說來容易,作來難,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健康的環境』,這也是很多自然療法生存的空間,可惜這些都沒有實證的基礎...
...先說到這裡...

楼主:
所以現在臨床研究兩隻很大的主軸,一個是免疫,另一個是病毒,而且兩者還枝枝相連錯綜複雜...
拿最簡單的B型肝炎...這是台灣唯一傲視全球的研究。正常人受病毒感染,當然會產生抗體,然後就...好了。可是某些體質的人,感染後,長期拉鋸戰,病毒最後竟然投誠,和宿主一家親,可是這一家親只是表面的,他會不定時出來小造反一下,於是和和戰戰,一直到最後病毒竟然勾結不肖子弟,徹底造反...肝癌。現在當然有很多對抗的方法,可是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B肝疫苗,各位一定要打...
其次是SLE...自體免疫缺陷...這個更扯自家人打自家人。白血球就像駐軍,負責保護人體受外來的侵略。在正常況下他有一套辨識系統(hla...太複雜了...不談),可是不曉得什麼原因鬧內鬨,竟然回頭打自家人,從關節開始到最後會去攻擊腎臟...。很糟糕的是發生的人大部分是年輕的女性,在反覆出入院後,病況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難搞...
再來最有名的SARS,這也是駐軍過度反應...。病毒入侵後,白血球當然起來反應,可是很糟糕的是他卻拉起戒嚴(發炎反應),在戒嚴下很多情況都不正常,於是促成了器官衰竭,造成病人死亡。
流感也是這樣,正常情況,小發發燒,白血球集結消滅侵略敵人。可是在某些人身上,這些軍隊竟然集結擴大戒嚴,在忙亂中後面細菌混水摸魚,其次嚴重的戰況調度干擾了正常的生理,這也是流感很多病人要送急診處加護病房的導因。
...下次再說...

楼主:
>>繼續...
講一點免疫的基本觀念好了...
免疫顧名思義就是人體的防衛系統,像軍隊一樣有單兵(淋巴球)出擊,也有軍團(Bcell)出擊。一般簡單的小侵入,當然單兵巡邏,看到就消滅掉,不要小看這個功能,它可是維持治安平安的最主要力量。
其次如果入侵的數量比較大,那單兵無法完全接擋,在接觸戰鬥後,會留下標記,然後請求支援,後面兵團過來就會依據這留下的標記,將敵人消滅掉。而且兵團攻擊不會只有一次,第一次當然數量少作簡單接觸收集敵情,等到第二次來那就是有備而來,陸海空頃全力聯合出擊,入侵的敵人就會完全被消滅掉,而且事後會留下紀錄,將來只要有風吹草動,軍團立刻馬上出擊。
免疫學基本觀念就是如此...
回過頭來講一點癌症。
基本上癌症就是自家人窩裡反,所以是正規軍和叛軍混雜在一起。通常數量少在沒成氣候前,單兵巡邏看到,隨手就剿滅了...不要小看...這可是我們人體健康的最大支柱。當情況有變化,補給不足,戰鬥力被削弱,甚至還有出面干涉的,叛軍就坐大了,這時單兵不是出擊不力,就是敵我難以辨識,根本按兵不動,癌症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如果能提供充足支援,讓單兵重新壯大,它自然就有能力消滅叛軍...這是臨床免疫一直想解決的問題...
那會有人問那讓軍團出擊不就好了...對,可是軍團出擊需要單兵提供標記資料,如果沒有這些資料,那它是無法出動的。
先停在這...這樣解釋...會不會很複雜??

楼主:
>>繼續...講點癌症目前的治療...
既然我們把癌細胞看成是叛軍,當然就是採取對抗叛亂的方法...
最乾脆就是一刀割掉,順便連旁邊可能會受叛亂影響的藩鎮,一起撤掉。這方法適合在叛亂初期還沒有產生聯軍時很有效,如果叛軍已經擴大合縱連橫,那砍了只能阻止一時的氣燄...臨床上外科的觀念大體是這樣...
再來就是用死光槍幹掉,死光槍幹掉一定也會誤殺旁邊善良百姓,不過取其輕,只要範圍盡量縮小精確...還是值得的,後來甚至進步到運送死光槍到叛軍營區去剿,這樣殺傷力更大...放射線治療基本原則是這樣...
最後既然叛軍要造反擴大,一定需要補給,武器,運輸線路...我們就從這裡下手,看是要斷補給,切斷訓練過程,還是乾脆阻斷你的運輸管道...臨床上化療原則是這樣衍生...
至於很流行的標靶,其實觀念是差不多,只不過更精確,譬如說我們發現叛軍頭上都會戴小羽毛,OK,我就專門刺殺有小羽毛的的。叛軍需要傳遞消息聯絡,我就把你這個傳令兵幹掉,讓你那兒自生自滅...。
要有個觀念...標靶藥物不是每種癌症都適用,也不是每個人反應都一樣,而且它也是屬於化療藥物的一種,基本上前面講的癌細胞的異質性,抗藥性,它一樣會面臨...不過他的專一性的確減低了副作用,讓病人生活品質好很多。
最後是大家寄望最深也是臨床進展最慢的免疫療法,我們都希望能透過刺激讓單兵來掃蕩,那既然自家軍隊不能用,那借別家軍士可不可以...理論上似乎可以...不過有很多問題需要克服...這可是人家專家的專題講座..

楼主:
>>繼續...接下來談點細胞分裂...
大家都知道,我們人體是由細胞構成的,它從最開始分裂,最後分化成各種器官...好像有點難...
換另一種說法好了...在一個母系社會,媽媽負責生小孩(分裂),小孩長大後分家產(DNA),然後讓她們出去,各自成為各行各業棟樑(分化)。在正常情況下,大家都有一定的程序。可是媽媽分家產次數多了,有時候也會糊塗,偶而多給一點,偶而少給一點,這時小孩子就心懷怨恨,當外界又有誘惑的時候(??Factor),她就會想,我幹麻要出去奮鬥,待在家快快樂樂生小孩不是也不錯(Transform),於是她也開始生小孩,分家產,成立自己的家庭。問題在當初出生就是在分配不公的環境下,輪到她分家產也比較隨性,後代當然也會不平,於是她們也不想出社會,大家各自成立自己家庭,努力繁衍後代,如此循環...癌細胞這樣滋生的...
在正常情況下,警察(淋巴球)會維持次序,當她發現小孩準備變壞,立刻會出面制止鎮壓,維持安定。然而突然有一天政策改變(??Factor),要她們不要介入干涉,新來的警察(Immunodeficiency)又無法確實維持秩序,壞小孩當然坐大,於是順著公路(循環系統),城市(器官)一個個淪陷,整個國家社會動盪,如果這時還沒有外力介入,最後一定是整個覆亡...
回過頭來檢討為甚麼媽媽分家產會出錯,發現其實制度本身很完美,又有複雜檢查出錯的機構,竟然還是出鎚,推測應該是媽媽那天情緒不穩(Mutation),或是壞叔叔的嗾使(Virus?? Activation?? Insertion??)...這個真的很難完全避免...所以一個社會安定,健全的警察系統真的是很重要。
好,難道變壞的小孩無法再改變...有,就是用外力誘導她往成為棟樑的方向走,自然就不會想成立家庭,臨床癌症研究有一支就是往那兒走,而且已有少部份成功...
先說到這...

楼主:
當初是隨筆雜談,順序較亂,還請原諒...

网友A:
簡單   明白     易懂
所以   生活飲食    多喝水    多運動    早睡早起
都要注意      就可以降低一些風險

但   硬皮症    也是免疫系統太好
好的也殺   壞的不留
請教一下   真的還是沒藥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   明白     易懂
所以   生活飲食    多喝水    多運動    早睡早起
都要注意      就可以降低 ...

硬皮症(免疫失調)頗為麻煩,個體差異性很大,到現在為止沒有標準的治療程序,只有看病人情況解決問題...
真正詳細診斷治療,掛過免免疫風濕科吧..
...千萬不要再網路上問診...這是很危險的行為...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皮症(免疫失調)頗為麻煩,個體差異性很大,到現在為止沒有標準的治療程序,只有看病人情況解決問題...

來不及了      因該是3~4年前的事了
只知道各大醫院都....沒辦法
打一針    可以延長壽命約6~8個月
也有可能    那支針   打了也無功效
罕見疾病
我 長  那麼大也是第一遇聽到
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