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National1對2冷氣其中一室內機啟動室外機風扇不會運

楼主(2013-08-05):
室外機

室外機

室內機

室內機

室內機電路

室內機電路

型號 CS_M32FC2

問題是一室內機啟動, 室外機壓縮機啟動, 風扇不會運轉.

另一室內機啟動, 室外機壓縮機啟動, 風扇會運轉.

室內機之電源板, 控制板做A B交換測試, 問題一檥.

室外機無拆開, 因不方便.

請問各位先進, 問題方向為何?

===============================

室外機Relay控 制板

室外機Relay控 制板

室外機Relay控 制板

背面

背面

銅箔面

右上角焊點故障

故障原因 : 焊點老化, 裂開產生接觸不良, 無法過電.

修護 : Relay焊點加強補焊, 試機問題排除.

謝謝各位先進協助完修, 謝謝!

网友:
室外機繼電器壞了

网友:
室外機的繼電器切換電路板故障
可用電磁式繼電器AB接點改裝
如何改裝等我找到圖片再詳細說明

网友:
繼電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