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9T4 不定時會暗一下又亮!

楼主(2013-08-05):
請教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一個問題!
開機測試正常!但爾而會暗一下又亮!且不定時發生!
量電壓都正常!可否給個方向!
電容已全部更換!

网友:
1.高壓線圈 2.燈管線 3.燈管

网友:
都被樓上大大講光了!量測亮跟不亮這三個點的電壓~
另外燈管用外接或是用家電測試儀~

网友:
如果確認PI板OK且(全面補焊)後,仍有不定時黑屏

1.按鈕
2.燈管

楼主:
燈管有外接好的測試!一樣情形!
高壓線圈!亮燈時測量電壓也都正常!
按鈕移除!一樣情形!
而且暗一下的時間很短!有點像畫面轉換那種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