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N9600GT 維修

楼主(2013-08-05):
故障零件 MLCC 把電壓拉低 所以記憶體沒電壓
修幾片顯卡 都是 MLCC 出問體 時好時壞 很難去抓
還有 短路的 將電壓拉低.

网友:
恭喜可愛大又修好一張顯卡!!!
我手邊有2張GPU.RAM供電都正常
就是沒畫面真是難搞= =.....

网友:
請問~~這種mlcc故障,用燒機法可否查的出來呢?

网友:
mlcc

恭喜完修

网友:
再請教一下, 您是一顆一顆拆起來量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