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7A33T 開機後,畫面消失(已棄修)

楼主(2013-08-06):
#剛開機時,有影像聲音(約一秒),接著變黑影(像無背光,約一秒)聲音持續有.
影像又出現,重複三次後,像關機一樣(POWER燈轉為紅色),接著
#再開機時(紅燈熄滅,但無動作).須再按一次POWER,綠燈出現,然後重複
上述現象.
#觀察待機時,無指示燈亮,開機方有綠燈顯示,
請各位大大給個意見..感謝
(備註:據客戶描述,公司來處理過,已換了三塊基板,問題亦同,<應是AD/POWER/INVERTER>,
轉建議客戶買新,以上是客戶送修後告知.
本想拆開看看,有沒有第四塊基板可換,結果一看.....,整面就這麼"三塊基板",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

將高壓板與電源板分離,就不會關機

將高壓板與電源板分離,就不會關機

网友A:
腳位跟電壓請附上~~不然無法幫你~~

尤其是有影跟全黑時的電壓很重要

网友:
第一章跟最後一張的腳位要用三用電表量!並告知亮跟不亮時的差異(數據)

网友B:
應該還有第四張的T-CO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跟電壓請附上~~不然無法幫你~~

尤其是有影跟全黑時的電壓很重要

回jack大,如若公司已更換過所有基板,
剩下會不會是panel燈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還有第四張的T-CON啊

此面板無t-con,屬於 TTL傳輸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面板無t-con,屬於 TTL傳輸

嗯了解了   謝謝說明

楼主:
高壓板電壓

高壓板電壓

附上電壓說明(高壓板):
      #1(地)
     #2 STB 亮(3.2v)/暗(0v)
     #3 OFL 亮(3.2v)/暗(0v)
     #4 OSC 0v
     #5 ERR 亮(3.2v)/暗(0v)
     #6 REG 0v
     #7 REG2 恒3.3v
     #8 BRT 亮(3.3v)/暗(0v)
     #9 ADIM 瞬間有(2.5v).即無
      #11 VIN2 13v 恒13v
     #20~23 VIN 60v 恆62v
(其餘空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電壓說明(高壓板):
      #1(地)
     #2 STB 亮(3.2v)/暗(0v)

看你的電壓!~~是你電源高壓版壞~~~3.3V(STBY)要一直維持3.3V不能有變動  即使外部當機也要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電壓!~~是你電源高壓版壞~~~3.3V(STBY)要一直維持3.3V不能有變動  即使外部當機也要3.3V ...

我不知高壓板為何設一STB電壓,但大大所謂standby 5v,
應是另有一組常5v嗎?

网友:
stby就是待機電壓~~要一直有~不能消失的!!不管任何後盪都要維持住!!

楼主:
玩不起來,還是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