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二級體規格

楼主(2013-08-06):
請問各位大大,

   不知道圖片中的規格 (10B3),是否可以幫忙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不是找一下就有了嗎?
10V 1W-ZE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10FB3

http://japan.renesas.com/req/search.do?q=RD10F&go_search.x=0&go_search.y=0&tmpl=jp_en&kwtra ...

謝謝 Wish 及 Duncan,

   之前有找了一下, 只是不確定規格是 10V/1W Zener? 請問是否可用一般的 10V/1W zener 替代?

   另外, 還有一種二極體(S4 36), 看起來像是整流二極體, 可是不知道它的廠牌及規格, 再請幫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