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野狼濾清器(內部海綿詢問)

楼主(2013-08-06):
小弟最近懷念"小時候"老爸都是一台野狼載4~5口家人
當然就是油箱上面一個~~

故跑去買一台二手"野狼"
有空就開始拆開保養!基本保養~~
想請教野狼"空氣濾清器"
拆開樣子
第一個問題??怎麼是鐵網在上,海綿在下?鐵網不是先過濾大東西在給海綿!!(鐵網在下海棉在上)

這個從引擎上方回來的管線(黑油地方)
近拍,這小海綿。
前面都變一個像巧顆粒球?被我挖掉~這東西好像是黑油或俗稱"廢油",她過濾後空氣給濾清器,油的部分因為會被海綿吸附,因重慢慢回往下流,就流到下方有一個黃色透明管(不管打檔跟一班速克達都會有這廢油管,每次換黑油老闆都會小漏一下,像油跟水)

請問這小海綿是什麼東西??怎樣去材料店買??還是拿一般洗車海綿塞下去就好?

補上鐵網

网友A:
鐵網在下方是正確的ㄚ!!
沒有鐵網擋住海綿的話~你的野狼~就會吃掉海綿囉!!
轉速拉高時進氣量大~吸引的力道滿大的ㄛ!
以前我用水泥工在用的清潔海綿套上絲襪~好用~

网友B:
還是沒看懂它空濾箱結構......

你要看哪邊是進氣口<空濾箱入口>哪邊是出口<通往進氣岐管到化油器去>....

如果有涉及機油,代表它是濕式過濾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網在下方是正確的ㄚ!!
沒有鐵網擋住海綿的話~你的野狼~就會吃掉海綿囉!!
轉速拉高時進氣量大~吸引的力道 ...

大大這樣說:應該是鐵網在上面~~如照片裝法!可能我多疑慮..
1..如我所說在下方應該是先把大東西擋住!
2..如大大解釋,在高轉速或是海綿破了~~就先擋住海綿~避免吸到化油器裡!

2感覺比較好~不然吸進去就要清化油器。
感謝您的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沒看懂它空濾箱結構......

你要看哪邊是進氣口哪邊是出口....

主要進氣
野狼應該是"乾式"~他是從上方有一個"導風朝"從下方出來,注意看照片第3張左下角有兩個孔。
再由下方經有"過濾器"到上方,上方有一個圈圈管給化油器。

次要進氣
在疑問二那個小海綿~~是從黑油箱那邊最上方進來給濾心氣!!前方那個小海綿一半都變巧顆粒球,另一半也快了!只要一碰就爛掉!

网友:
那海綿原廠包裝應該有油份...不會很濕,乾式是速克達濾紙式的...

兩個小海綿我懷疑是PCV系統的濾棉,讓汽化的機油凝結成液態油,
下方應該有條密封的透明管子承接..

网友A:
目前市售的一般用的汽機車應該沒有濕式慮心~
小海綿是被油氣腐爛的~

网友C:
個人覺得在上面是對的.

因為, 可以從背後撐住海綿, 防止變型漏風; 甚至是海綿裂解後, 整塊被吸入引擎.

另外, 補充一下! 那個東西應該叫濾"清"器; 而不是濾"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售的一般用的汽機車應該沒有濕式慮心~
小海綿是被油氣腐爛的~

我也這樣想"小海綿是被油氣腐爛"~~但看有無高人指點!
另外那海綿是啥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覺得在上面是對的.

因為, 可以從背後撐住海綿, 防止變型漏風; 甚至是海綿裂解後, 整塊被吸入引擎.

感謝!!以更正~~
謝謝您

网友:
另外那海綿是啥東西?
你是指做用嗎?
是做曲軸齒輪箱通風用的~

网友C:
我1984出生的老飛狼, 沒那個小海綿.
以前比較沒環保的問題. 曲軸箱的廢油汽, 就一根管子直通大氣.
現在則必須回收, 就像6樓大大說的那樣. 所以, 只要能吸附懸浮油粒的海棉都行.

至於海綿會裂解, 我想還是環保的問題. (可分解材質)

這是我這幾年才發現的...
之前車子騎了20年, 從來也沒有發生海綿會裂解的狀況. 我大多洗洗, 加一些機油就裝回去了.
直到大約10年前, 換了空氣濾棉後, 就把它忘了. 過了好幾年, 心血來潮想說洗一下吧.
拆開一看n_119|濾棉哩? 不誇張整個不見了!
趕緊再去買一個, 才聽材料行老闆說: 好幾年前開始就這樣了...

建議你可以買, 水族箱濾水器在用的生化棉. 就不會有這問題了!
而且一塊就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改天你孫子還可以用.

网友D:
右下角油膩膩的叫曲軸箱吹漏系統回收裝置,那個管子不能堵死,不然小則爆
油封,重則爆引擎,植於空濾海綿,我好久以前用主機板的海綿,自己做,用
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984出生的老飛狼, 沒那個小海綿.
以前比較沒環保的問題. 曲軸箱的廢油汽, 就一根管子直通大氣.
現在則必 ...

恩~~那個確實跟魚缸那個濾水器生化棉很像!!
有空去看看(小弟有養魚~但都是重複清洗使用)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代替~~只是用在不同地方價錢就不同~~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油膩膩的叫曲軸箱吹漏系統回收裝置,那個管子不能堵死,不然小則爆
油封,重則爆引擎,植於空濾海綿 ...

如果如上面大大所說~~可以把它挖掉!!以前並無這東西~~可能現在比較環保!
反之~這海綿可以用主機板那海綿代替嗎??(小小那個)

大大那一片是很像主機板維修用還衝墊!感覺可以代替~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代替~~只是用在不同地方價錢就不同~~無言)

网友E:
那塊海綿是pcv系統的
話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刷鍋子的鋼絲絨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塊海綿是pcv系統的
話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刷鍋子的鋼絲絨代替??

不錯想法!!也耐用~~
但是如果掉下去引擎裡(室),這會不會變成大修?
海綿應該會被分解。

謝謝您

网友:
真的怕被吸進去的話用ab膠黏邊邊應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