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 驅動板A170E2-H-S1 REV:X5 之電感

楼主(2013-08-06):
如照片中紅圈所示,發現此顆電感溫度異常的高(燙手),且似乎發出鳴聲,液晶畫面會閃爍不定,
經查網路電感量為33UH,卻不知道耐電流為何?
拍賣網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33uh&t=0
有多種款式,想請有經驗大大 建議與協助 ,無限感恩!!!

网友A:
沒遇AD板壞電感?

你的圖有2顆,如果規格是一樣的~你2顆對調看看,如果發熱的電感位置不變(那就跟電感沒關係)
如果發熱的電感跟著變~~那或許真的是電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AD板壞電感?

你的圖有2顆,如果規格是一樣的~你2顆對調看看,如果發熱的電感位置不變(那就跟電感沒關係) ...

Sorry!照片解析度不佳,另一顆為  10UH 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AD板壞電感?

你的圖有2顆,如果規格是一樣的~你2顆對調看看,如果發熱的電感位置不變(那就跟電感沒關係) ...

感謝Ultraman大的回覆,
原33UH電感拆除後,就不再發出峰鳴聲了,
只是不曉得如何選購合宜耐電流之型號.,傷腦筋啊?

网友B:
量一下 長 寬 高 對照附件 應該可以得到 電流值

slf Series.pdf (291.12 K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 長 寬 高 對照附件 應該可以得到 電流值

感謝 duncan大,熱心之協助教導,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