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K8S-MV/V (Vintage-AE1套裝機器) CMOS 燒錄維修 (軟)

楼主(2013-08-06):
1 . 朋友提供一台很久以前的ASUS套裝機器.聽朋友說此機器退休原因 :經過幾次不正常開機及斷電後就無法正常進入系統.
於是上電測試看看~~~發現如上圖照片: CMOS Battery Low

2.首先我拆下電池用電表量後確認電量不足~~於是我先更換CMOS電池後,還是無法進入系統
   但已經沒出現 CMOS Battery Low 字樣~~~卻出現CMOS Settings Wrong (請參考下圖)

3.確認CMOS電路附近也無異狀~~於是就把BOIS PLCC拆下(型號 : PM49FL004T / PLCC32L)
但一開始ASUS官網並無K8S-MV/V 這個型號主機板,所以無法下載到BIOS …
經由”估狗”後發現是”Vintage-AE1套裝機器”於是下好BIOS後進行燒錄動作~~~

4.燒錄BIOS完成後進行上電測式動作…除錯卡登號及信號都正常~~
5.灌系統測試~~一切無誤~~~請參考下圖

小弟第一次PO文(平常潛水很久)~~ 也在這論壇得到很多知識~
雖然此次是個很”軟”的維修.但還是給各位做個參考
也請大家不要見笑~~

网友A:
很厲害了 小弟連燒BIOS的工具都沒有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厲害了 小弟連燒BIOS的工具都沒有 恭喜完修

謝謝您的回應~~我也是剛買BIOS燒錄器.淌血中~~但確定能修好就粉高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應~~我也是剛買BIOS燒錄器.淌血中~~但確定能修好就粉高興!!!

呵呵~~跟我買同樣的編程器,還不錯用,滿好上手的,請問你的 plcc32 是不是也會很難"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跟我買同樣的編程器,還不錯用,滿好上手的,請問你的 plcc32 是不是也會很難"喬"呢? ...

您好~~~
您指的會不會很難"喬"...是指 "於SOCKET取下PLCC" 和" 將PLCC裝進SOCKET"嗎??
我是用 IC 夾專用夾取下的...就不會難上下PLCC~~有點類似小孩子的學習筷.夾子的前頭有倒鉤~~
如您不知道的話我可截圖給您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指的會不會很難"喬"...是指 "於SOCKET取下PLCC" 和" 將PLCC裝進SOCKET"嗎??
我是用 IC 夾專用 ...

就是若 ic 插入 plcc32 的適配座太進去,主機會認不到 id,要東喬喬,西喬喬,才會抓的到 id,不知原來設計就有問題還是我的適配座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若 ic 插入 plcc32 的適配座太進去,主機會認不到 id,要東喬喬,西喬喬,才會抓的到 id,不知原來設計就 ...

Hi 您好~~~
昨天晚上下班後~~我就插拔PLCC測試於主機板及燒錄器座....
一共測3次(主機板3次 / 燒錄器3次)~~~
主機板都可以順利開機,燒錄器也可讀到BIOS內容
並無您所描述情況...以上您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您好~~~
昨天晚上下班後~~我就插拔PLCC測試於主機板及燒錄器座....
一共測3次(主機板3次 / 燒錄器3次) ...

感謝~~可能我的接觸不良~~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badleo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