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NT-22KHE3 插電無反應

楼主(2013-08-06):
很感謝前一篇奇美文章的幫助,也很感謝wecan版友熱心的建議

最後還是拿去送修....

雖然很不甘心,但自己的能力不足那也沒辦法orz

希望各位前輩能再繼續指導小弟m(_ _)M

不過,這次又有一台要來請教了XD

這次是SANYO SNT-22KHE3  LED液晶電視

內部樣子

這次問題是插電無任何反應,連指示燈也沒有

所以檢測電源部分

電源腳位標示
(其中有個32V的腳位,但是AD板那邊是標示為NC,也量不到32V電壓)
(還有個5V-1腳位,那個也量不到任何電壓)

當只測量P+I的時候,量得到12V和5VSB

插上排線後,一樣也是量得到12V和5VSB

但就在和AD板連接的時候,電壓都不見了,AD板那一側也量不到任何電壓

這是AD板有問題嗎?還是那個排線也有可能壞掉?還是..P板有問題?

再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了~謝謝~~

网友A:
這台有過(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有過(保)嗎

不曉得耶~

上面貼紙是有寫保固3年

但拿螢幕來的人也沒講說有沒過保就說要修

我爸也說既然要拿給我修 就直接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曉得耶~

上面貼紙是有寫保固3年

這台可以送原廠維修
保內喔

5V沒有  一次測 以故障喔  將短路找出吧(雷擊)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可以送原廠維修
保內喔

wecan前輩

你的5V是指5VSB嗎?

這個有測量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前輩

你的5V是指5VSB嗎?

是歐  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歐  有電嗎

有啊~

上面的圖片  有拍測量到的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上面的圖片  有拍測量到的圖片

電源板好的
主板故障
測量主機板吧

网友B:
小強入侵?不好搞,機板會有腐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強入侵?不好搞,機板會有腐蝕!

chao前輩好眼力!!

的確好像有被入侵的樣子

主板和P板都有蟑螂大便(?)的殘留

而且剛剛又再檢查一次主板

有些貼片零件上不知道是鏽蝕還是大便

數量還有點點多....

不知道有沒有關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o前輩好眼力!!

的確好像有被入侵的樣子

會引起短路,沒有清理乾淨後續會很快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o前輩好眼力!!

的確好像有被入侵的樣子

試著將指針電表檔位放在10k,在基板上游走,
看指針會不會動,有無漏電.(不插電狀態)

楼主:
剛剛又尋了一下電源板的背面

發現這個晶體燒了? 看不出編號是多少

這情形要怎麼知道這編號是多少呢?

不知道跟電壓進不到AD板有沒有關聯?

网友B:
是燒燬看不到編號還是被助銲劑遮蔽?V506看得清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又尋了一下電源板的背面

發現這個晶體燒了? 看不出編號是多少

獻上V507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燒燬看不到編號還是被助銲劑遮蔽?V506看得清楚嗎?

也不太確定耶

V506還看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太確定耶

V506還看得到

好吧! 在幫你推一下

主板電源分佈圖
新增 Microsoft Word 文件.rar (1.06 MB, 下載次數: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