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一個聲控開關的問題....

楼主(2013-08-06):
我們老師要我們改一個聲控電路,聲控要一拍開,在拍關

如果是以下的電路圖的話,它是一拍開,在關的話只能用reset才能關,請問電路圖要怎麼改,才能夠達成老師的要求呢?????   我以思考過但是想不出來只能拜託各位江湖高手~~

而且我想要讓LED改成RELAY12V,在之後再接DC-DC的電路,謝謝

网友:
您可以找 單鍵開關電路 來做修改
架構:麥克風訊號→史密特觸發電路→單鍵開關電路
→繼電器

网友:
既然是學生...
就靠自己找答案吧...

去看正反器flip-flop吧...

网友:
可以使用cd-4013 flip-flop ic

网友:
在 估夠 上 搜尋 (聲控開關)  就會有一些同學的 論文跟報告了

之後再自己研究一下電路如何跑的  以防被老師抓包

  賣關不要打我XDD   其實這算是撿現成的了!?    不要說是我講的 030

反白無字

网友:
若還要保持原電路的話 只加入一些東西
在OPA2 S跟R之間加一個 NOT閘 應該是可行的  只要電壓夠可以讓閘反應的話

网友:
這個電路有接起來測試過嗎?
要一開一關的話,我聯想到雙穩態電路.

网友:
但是老師們在教育界打滾N年,豈會不知,主要還是要訓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