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 遇到怪事 , 根目錄消失...

楼主(2013-08-06):
版上前輩好 , 小弟第一次遇到這種怪事 , google了一下好像沒類似案例所以來版上求教 ~

環境是WinXP SP2 , 問題是這樣 ~

共三個內接硬碟 , 硬碟1切成一個主要一個邏輯共兩磁區 , 硬碟2單一主磁區 , 硬碟3單一主磁區 .

未新增或移除任何軟體 , 沒有任何變更情況下 , 使用中點入硬碟3根目錄突然變成一片空白 .

也就是 , 我的電腦 >> 硬碟3 >> 空白 , 但是看容量分配是對的 , 表示資料都在 .

直接輸入路徑假定為temp資料夾 , 打入X:\temp , 則可直接進入temp資料夾 , 且裡面資料夾也正常 .

執行程式 , 打開檔案...都沒有任何問題 , 捷徑也都正常 .

也就是只有根目錄畫面變成空白 , 其他直接輸入路徑都還在 .

嘗試過在硬碟3根目錄下新增資料夾 , 新增完後一樣會消失 , 但實際上存在 .

用任何能瀏覽目錄的軟體都是相同的情形 , 如ACDSEE... 等 .

使用命令列模式用dir/a一樣是沒有 , 用Cview則是可以看到幾個資料夾 , 但是不完全 .

所以排除是屬性為隱藏問題 .

使用DiskGenius瀏覽硬碟3也是空白 , 搜索硬碟3的分區則會顯示出完整的樹狀根目錄 .

這時候將分區重新儲存 , 問題沒有改善 . 重建硬碟3的MBR , 問題沒有改善 .

對硬碟3使用Windows內建磁碟掃描 , 問題沒有改善 .

因為資料量多 , 所以要重裝系統要耗費許多時間 .

想請教版上前輩 , 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

補上畫面圖片~
1.根目錄為空白 , 看不到也點不到 , 但是可從容量判斷看出硬碟內有資料

2.在路徑列輸入相應資料夾名稱 , 可正常進入

3.再進入其子目錄也正常

4.程式也可正常執行

网友:
應該是中毒了~

网友:
沒意外的話~~~~中毒了

网友:
中毒了!

特徵就是將你所有檔案屬性改成隱藏

兩個關鍵字
http://lmgtfy.com/?q=%E6%AA%94%E ... +%E4%B8%AD%E6%AF%92

http://hope11188.pixnet.net/blog ... 4%E9%9A%B1%E8%97%8F

楼主:
感謝前輩的回覆 , 小弟一開始也猜想過屬性隱藏的問題 , 可是結果不是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回覆 , 小弟一開始也猜想過屬性隱藏的問題 , 可是結果不是 ~

開 dosbox

試試這個
attrib -r -h -s -a /s /d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意見 , 小弟朝中毒的方向測試 ~

試著安裝卡巴斯基的試用版 , 抓到了兩個問題 , 重開機後解決了一台 ~

讓小弟被誤導的是竟然是藏在系統檔案裡 , 而不在出問題的磁碟上 ~

很高興問題解決了 , 也將結果報告上來讓有遇到相同情況的網友參考 , 再次感謝版上前輩 ~

楼主:
在這起案例中 , 其實attrib指令是無效的 ~

因為檔案總管下看不到任何檔案 , 進了命令列模式也是沒有 ~

所以在dir/a/s的狀況下顯示無檔案 , 相對attrib也是無效的 , 這個小弟第一時間有試過 .

也就是在最前面有提及 , 直接使用dos工具Cview , 反而還能看見不完整的目錄 , 但是屬性都正常 .

因為Cview是更直觀的超越dos權限去瀏覽與更改 , 隱藏檔也是無所遁形 .

小弟曾用這個工具手動抓過一些包括USB等的病毒或可疑檔案 , 才覺得這次真是怪事 ~

本想開進dos環境進磁碟去找 , 不過因為有一台的格式是NTFS , 只好先作罷 .

目前問題都已解決 , 也請各位前輩跟網友多注意自己的系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