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938A 有電源黑屏

楼主(2013-08-06):
1.已更換電容,P605及保險絲
2.有電源仍然黑屏
3.如圖測到P605的電壓是否正確
4.請問大大,我猜可能OZ9910GN壞了?

測得電壓如下:

PIN1 (NDRV4)  --------------  5.04V
PIN2 (PGND)    --------------      0V
PIN3 (NDRV2)  --------------  5.04V
PIN4 (GNDA)    --------------      0V
PIN5 (CT)        --------------  4.99V
PIN6 (LCT)      --------------    0.6V
PIN7 (ADJ)      --------------    1.4V (附示波器圖)
PIN8 (ENA)      -------------   3.22V
PIN9 (VSEN)    -------------        0V
PIN10(CMP_SST) ----------        0V
PIN11(ISEN)    -------------        0V
PIN12(VREF)    -------------   5.04V
PIN13(VIN)      ------------- 18.28V
PIN14(HSB)     -------------   18.3V
PIN15(PDRV3) -------------  17.91V
PIN16(PDRV1) -------------  18.03V

更換電容及P605

更換電容及P605

更換保險絲

更換保險絲

P605 測得電壓

P605 測得電壓

OZ9910GN

OZ9910GN

PIN7(ADJ) 示波圖

PIN7(ADJ) 示波圖

网友A:
請問有測試過燈管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測試過燈管了嗎

有,用其他高壓版測燈管正常

网友:
高壓變壓器量量看...

网友:
變壓器 也有可能 不過很少  翻過來 補一下 應該有機會

网友:
"更換保險絲"那張照片就有不少焊點已經是空焊,補一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