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42吋液晶無法開啟

楼主(2013-08-06):
請問各位大大,故障問題如下:送電後指示燈亮紅燈,5v電源有出來,按下開關鍵後聽到relay作動的聲音之後指示燈馬上就不見,5v電源也下降,有可能是哪邊的問題???謝謝

网友A:
電源版故障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版故障可以修!

請問如果要請你幫忙修的話費用大概多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要請你幫忙修的話費用大概多少?謝謝

~~~~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