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630 NoteBook改造

楼主(2013-08-07):
想將 Dell D630 notebook 當成桌機使用, 但是要開機須先將螢幕打開,
按下開機鍵,然後蓋上螢幕. 這樣很麻煩~
想說可以改成外接開機鍵嗎?
或是讓NB進入休眠模式,由USB裝置(鍵盤或是滑鼠之類) 喚醒呢?
請問大家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分享嗎?或是建議的~
謝謝~

网友:
不要蓋螢幕不就好了
不然拆了螢幕

网友A:
筆電的螢幕一蓋上之後
系統不是會自動進入休眠狀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筆電的螢幕一蓋上之後
系統不是會自動進入休眠狀態嗎?

不一定 可以自己調整  有的原廠是關機/待命

网友:
螢幕闔上之後做啥反映在某些機種上是可以"自訂義"的

可以讓它...休眠、關閉螢幕、省電模式等

楼主:
螢幕蓋上是可以自己定義的~
休眠模式~的喚醒需要再按一下開機鍵才會醒來嗎?
還是外接鍵盤的wake up 鍵也行呢?

网友:
總覺得以上答案沒有回答那個,電源按鈕藏在螢幕底下,的這個問題耶。
所以各位大大的意思是,就讓他一直開著,頂多進入待命,但是不准自動關機?

外接滑鼠與鍵盤當然都可以喚醒電腦。可是,我就是碰過有時候電腦醒不過來的,或者,外接螢幕的自動偵測寫太爛,電腦醒來之後,竟然偵測不到,我也碰過。(扯遠了)

我倒是想到 wake on LAN,不過,一般筆電應該沒有 wake on LAN,不然可以從另一台電腦叫醒筆電,但是,這就是脫褲子放屁,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