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GC-MX 上電第一次開機卡BIOS

楼主(2013-08-07):
這台主機因為是備用機,偶爾開機測試軟體用而已,所以不常開機
最近開機常常卡BIOS畫面,且都出現什麼overclocking fail的字(問題我根本沒超頻...)
不過只要進BIOS再跳出就好了

最近比較有空點,拆開來看,並沒有爆電容等問題...
由於是卡BIOS畫面

所以我針對BIOS電壓去量測,發現接上110v插頭(只有接上電源未開機),BIOS vcc有3.38v (應該是由5VSB轉的)
開機後也是一樣3.38v

但是

如果把110插頭拔掉,卻量不到BIOS的電壓,這是正常的嗎?
(正常來說不是由水銀電池提供?)

但是,沒接110市電,BIOS日期卻不會跑掉

网友:
你的BIOS電壓是指啥?....................COMS電壓?

請勿亂用名詞........

网友A:
電池 電壓有沒有 足夠~...當可以開機 進入 更新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 電壓有沒有 足夠~...當可以開機 進入 更新 BIOS~

水銀電池電壓量測有3.32v

网友B:
簡單修法就是換電池座及新電池看看,若還是沒效,建議將就著用吧~~bios裡設故障略過,市電插頭不要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銀電池電壓量測有3.32v

那COMS資料清除jumper那邊有3.32V嗎?

网友:
有無試過把CMOS清掉看看

网友:
看來電池供電電路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COMS資料清除jumper那邊有3.32V嗎?

有3.3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修法就是換電池座及新電池看看,若還是沒效,建議將就著用吧~~bios裡設故障略過,市電插頭不要拔~~ ...

試著把板子翻到背面,量電池座焊點有3.3v
電池座的接觸銅片沒有亮亮的,有點小霧霧的,懷疑氧化,剛剛已經拿砂紙刷亮.

楼主:
這幾天我翻了書,又想了想,覺得需要搞清楚一點,就是
BIOS的設定值是儲存在BIOS內部?  還是儲存在南橋晶片內?

如果是儲存在南橋晶片內,這樣不接市電110,量不到BIOS的vcc是正常

如果是儲存在BIOS內部,那不接市電量不到BIOS的vcc就是異常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COMS資料清除jumper那邊有3.32V嗎?

今天再拆一次主機板檢查時,又量了一次電池座,這次卻從3V漸漸變0v
後來再檢查發現電池座的確有氧化物. 刮除後,現在已經正常了.

网友:
你去把RTC電路給搞清楚,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
你沒有RTC電路概念很難跟你解釋清楚...........

COMS的供電分成:

電池供電....POWER沒市電(如插頭沒插、開關沒開)
這時COMS電力由主機板上頭的CR2032鋰電池提供

POWER供電...POWER有市電待機時、系統運作時

由POWER輸出的+5VSB經主機板上的線性降壓元件
轉換成+3VSB提供..

兩路電源在COMS清除jumper之前的雙二極體元件匯
流,擇一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