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DC-DC兩用式電壓電流錶+可調恒壓恒流電源模組

楼主(2013-08-07):
請問各位大人,為何在輸出正極加個二極體,就可以防止燒壞呢 ?

IN+ 輸入正極
IN-輸入負極
OUT+輸出正極
OUT-輸出負極!(注意:IN-和OUT-不可以共地工作)

注意:本模組不是充電模組,請不要用此模組給電池充電,如果輸入端停止供電電池的反向電壓將損壞模組。(如果必須使用請自己在輸出正極加個二極體)

指標:
輸入電壓範圍:4.5-24V 注:請一定留電壓餘地使用否則將損壞
輸出電壓範圍:0.93V-20V(由於是降壓模式,輸入必須大於輸出2V以上)
輸出電流:0-2.00A 可調輸出
輸出功率:最大20W
電流錶:0.00-2.00A(只顯示模組輸出電流)
電壓表:輸入4.5-24V、輸出1-20V

网友A:
應該是賣家筆誤吧!!
正確做法應該是輸入正負極加二極體
防正負接錯......
要加的話請注意二極體有壓降喔(通常不會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賣家筆誤吧!!
正確做法應該是輸入正負極加二極體
防正負接錯......

他不是已經講的很清楚了嗎????
"注意:本模組不是充電模組,請不要用此模組給電池充電,如果輸入端停止供電電池的反向電壓將損壞模組。(如果必須使用請自己在輸出正極加個二極體)"

就是電壓倒灌的話會損壞模組...........不是正負接錯的問題...

网友:
對吼.....感謝指正

网友B:
防止電池電壓回灌,通常部會在輸出端加二極體
而是在輸入端&輸出端加一個二極體
把輸出端回灌的電壓也灌入輸入端
如此輸入端&輸出端的壓差只有0.7V以下
模組就部會故障了
上述做法適用降壓模組(昇壓模組嚴禁使用此法)
如果在輸出正極加一二極體防止電池電壓回灌
那使用的二極體至少要大於最大輸出電流
而且,浪費了不必要的功率 (2A*0.7V=1.4W)

楼主:
請問大雄先生,所以我要買一支 2A 的左右的二極體來加在 輸出端正極囉~ 不好意思,小弟不懂要多多請教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雄先生,所以我要買一支 2A 的左右的二極體來加在 輸出端正極囉~ 不好意思,小弟不懂要多多請教您了~ ...

簡單的做法就是如此囉
最大輸出是幾A,就選用再大一點規格的二極體,串在輸出就可以了

A:那如果是電流更大的10A  20A怎辦
Q:所以我才會說沒人會這樣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止電池電壓回灌,通常部會在輸出端加二極體
而是在輸入端&輸出端加一個二極體
把輸出端回灌的電壓也灌入 ...

雄爸:
升壓模組標準架構是VIN->L->D->VOUT
MOS接在L與D的中間
正常來說是不會發生電壓到灌危險,但要注意不能反接吧
還是雄爸有不一樣的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雄爸:
升壓模組標準架構是VIN->L->D->VOUT
MOS接在L與D的中間

被你這樣一問
我又要來去GOOGLE電路結構了

网友:
市面上的昇壓模組 (非隔離型)
用的幾乎都是BOOTS的電路結構
誠如8#說的
不需要再輸出端串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