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STCO買的大廈扇..不動了!(已解決)

楼主(2013-08-07):
上面控制的燈號都會亮
只會拆到這樣了!轉動風扇沒有卡住的感覺,也沒有感覺到馬達有運轉

有完修的機會嗎?

网友:
建議您先檢查這個啟動電容吧。

网友:
檢查馬達的溫度保險絲,是否已經壞了。

网友:
我有一台早期的機型,用了6至7年了,我不確定構造是否和您的一樣。前陣子也是開電源後不轉動,後來拆開風扇,馬達轉軸上油就好了,供您參考。有空再把拆開的照片丟上來

网友:
可能通往馬達的電源線斷了

网友:
您的面板可控制指示,表示溫度保險絲及MCU板正常

如馬達有"嗯"激磁聲但鼓風扇葉不轉,
查上、下軸承咬軸或是運轉電容值衰退至1.5UF以下
以上兩點用手盤動鼓風扇葉可獲改善,注意:激磁過熱會燒溫保

馬達沒有激磁聲,表示進入馬達之高、中、低、COM 四線中無運轉110VAC
查~由MCU板上標示COM至馬達線圈之間-有斷路
範例:MCU板 細白線為COM ( ACL經保險絲後稱之)

拆修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22-1-1.html

网友:
我家的也是不用動,主要不良原因是擺頭久電源線內斷,我斷的在你圖2中白線部份,可以檢查看,我有看過其他風扇那一段用的是捲線比較不用發生電源線內斷

网友:
聽樓上這樣一提,好像也有處理過一台是線斷在那邊的,但我遇到的是連燈都沒亮~

网友A:
你保固期限到了嗎?若還沒到就先送回原廠吧!!!
若是還能擺頭,運轉電容應該是沒壞,
可先看看溫度保險絲有無斷開^^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保固期限到了嗎?若還沒到就先送回原廠吧!!!
若是還能擺頭,運轉電容應該是沒壞,
可先看看溫度保險絲有無斷 ...

應該是過保固期了!
連擺頭也不能動!
有量控制面板那個的保險絲沒有斷路。

网友:
請問在灰、紅、黃處,是否能夠量到電壓110?(配合按鈕)
如可以表示電壓都有送進去~!

電到哪,動作就該有啥反應~

楼主:
我量了電有過,按下擺頭也還會動。
這樣的情形,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的問題了嗎?
--------------------------------------------------------------
真的好會藏的溫度保險絲,在馬達的深處

藏在馬達裡面的溫度保險絲

藏在馬達裡面的溫度保險絲

-------------------------------------------------------
只有買到這種的,據賣的老闆說,溫度一樣就可以了!不知真的假的?

若要買同款的,那邊有賣呢?

网友B(2013-09-07):
同規格的保險絲可代用,注意兩頭焊接時要用鉗子夾在保險絲端,避免焊接的高溫將保險絲熔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規格的保險絲可代用,注意兩頭焊接時要用鉗子夾在保險絲端,避免焊接的高溫將保險絲熔斷.: ...

收到~~感謝!
昨天經過一番混戰,終於把溫度保險絲焊上去了!
試機.........ok
馬達上黃油,運轉聲音真的有變小....
感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C: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