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92WS 上部亮度異常

楼主(2013-08-07):
PI板和AD板的電容我都有換過了,

屏線發現有問題也換一條新的,

結果畫面卻是這樣,

爬文也沒找到類似的問題!

网友:
面板導致畫面異常

楼主:
是面板的問題嗎...............

网友:
面板壞 +1

楼主:
唉!查到一篇了,1/3反白的問題QQ
只能留下來當零件了....

网友:
面板買單~~~....去買一台新的把!~~這沒藥醫了

网友:
面板下課了(當初INNOLUX面板常見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