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 LED如何加上穩壓定電流?

楼主(2013-08-07):
網拍上買了好幾組套件,

焊好後換上車子的室內燈,但是我發現車子發動中時,

有時會有幾顆5050突然熄掉,不然就是開始閃爍,

爬文發現只用電阻作壓降是不夠的,

現在只能自己在想辦法加零件做到穩壓定電流

爬文找到7812+電容2200uF 25V

但是我該怎麼接??

這個套件是每顆三晶5050並聯,三顆一組在串聯

另外順便請教如何做到無極性?

网友:
無極性 = 整流 (注意接的線路是AC還是DC)
LED驅動還是以定電流較佳(可以用LM317做入門練習,網路上資料很多),穩壓我一般是用Zener跟電容...
另外因為散熱等因素...LED盡量別全功率使用(便宜的建議60~80%就好,當然高品質=高價位=高輸出=長壽命,但並非絕對...)

還有"無極性電阻"....是啥東東n_079|電阻一般有極性嗎n_079|

网友A:
不考慮體積  可以用LM317限電流  7812也行
機車或大部分汽車   是12V 可能要用7809或7806才適合

會燒掉是因為車的  電壓不穩定會隨轉速變動  一上 一下 自然就燒嚕

無極性電阻晶片  又稱  混淆視聽

LED  是發光二極體 有極性 可以靠   輔助電路  來達成無極性 跟限電流

网友A:
先看電路結構
LED是串 還是並

幾串 幾並

將所有電阻拆了 用0歐電阻或是用焊錫 跳線  之後再加LM317限電流

网友A:
這個給你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8.htm   喬治查爾斯電子電路網   好用的LM317

我曾用上面的電路來幫96個LED限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慮體積  可以用LM317限電流  7812也行
機車或大部分汽車   是12V 可能要用7809或7806才適合

汽車發動後應該是13.8V, 用7809 7806會不會壓降太大造成散熱問題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電路結構
LED是串 還是並

5050是三晶,每顆都先並聯,每三顆在串聯,所以LM317不需再接91歐姆電阻?

网友B:
或是可以考慮使用CDR限流二極體來限制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給你
   喬治查爾斯電子電路網   好用的LM317

感謝!這個資訊超有用的,LM317可以同時達到穩壓&定電流的效果嗎?

還是只能擇一使用?

這次買的5050都是光寶的貨

切入電壓3.2V(並聯),功率0.24W,20mA

不知道這個套件的兩顆91Ω並成45.5是怎麼算出來的?

為何要用45.5Ω?

---------------------update---------------------
限流R1怎麼計算?

希望限流I=16mA (應該用16嗎?)

三晶505並聯 V=3.2V A=0.02x3=0.06

接著三顆5050串聯
V=3.2x3=9.6 A=0.06

在並聯四排5050電路

V=9.6 A=0.06x4=0.24

91Ω並聯的壓降要不要算進去??

還是直接拿掉電阻??

算到灰革革,不知道要怎樣算了??

能不能偷偷指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是可以考慮使用CDR限流二極體來限制電流

CRD二極體有SMD的封裝嗎?有編號嗎?

爬文是說白光每兩顆要一CRD驅動即可全電流。

---------------------update---------------------------
日本 SEMITEC 製造] S-183T 一顆要價15元,好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這個資訊超有用的,LM317可以同時達到穩壓&定電流的效果嗎?

還是只能擇一使用?

LED限流 或其他用電阻限流法的公式
電阻=(輸入電壓-需要電壓) / 工作電流
2.4/0.053A出來的數字就是45歐姆了
原廠設計數字還真辯扭阿53mA
我們設小一點的工作電流就48mA
然後在計算LM317的電阻
之後就在接上LED模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限流 或其他用電阻限流法的公式
電阻=(輸入電壓-需要電壓) / 工作電流
2.4/0.053A出來的數字就是45歐 ...

(輸入電壓-需要電壓)/工作電流
輸入電壓不是用13.5  需要電壓9.6
工作電流為什麼會是53mA不是60mA??

基本電學很多都還給老師了,慚愧n_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入電壓-需要電壓)/工作電流
輸入電壓不是用13.5  需要電壓9.6
工作電流為什麼會是53mA不是60mA??

13.5是電池充飽的電壓
平均值是12V
60mA是滿載 會有壽命 散熱 等疑慮

基本電學我還沒學呢
直接跳到實作去了
公式都是在 搜尋引擎上找的
一邊學 一邊教 !?

网友C:
輸入電壓並不是用13.X去算,而是用標準的12V去算
廠商才不管你車子發動後是幾伏特
12-9.6=2.4
工作電流為什麼會是53mA不是60mA??
60mA為全功率,53mA算出來為88.3%
因為廠商不想用全功率,因為容易光衰。又不希望看起來不夠亮,所以用了這個奇怪的88.3%
所以原廠設計如 專炸元件大大 所說 2.4/0.053A出來的數字就是45歐
一般推薦80%功率即可,所以 專炸元件大大 才會說我們設小一點的工作電流就48mA

不久前我才幫車子裝一組日型燈,有稍微複習一下
基本上來說7812不太適用
簡單一點,我就用2個二極體串聯降壓再串電阻限流在80%功率
這樣LED會長壽一點n_097|

淺見~參考參考

网友:
忘了說~~
要"無級性"很簡單,一個橋式整流就搞定了
無極性電阻晶片???沒聽過><新東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入電壓並不是用13.X去算,而是用標準的12V去算
廠商才不管你車子發動後是幾伏特
12-9.6=2.4

日行燈...太強了!

這塊我還不幹碰,複雜性高出很多,

原則上我還是會想辦法加上定電流,然後把所有電阻拆掉短路

限流就依大家建議的16x3=48mA下去做,

一顆317可以驅動四排並聯的5050電路組嗎?

四排電壓還是9.6V 電流一共192mA?

楼主:
我把這個套件繪成電路圖,可幫我看一下對不對?

中間的電阻都拿掉,這樣要算比較好算

每串(3個LED)要耗48mA的電流,共有4串,所以會耗掉192mA的總電流

圖應使用的電壓應為9.6V,以一般鉛酸電池的電壓約為13.5V,比我們要用的電壓還高13.5V-9.6V=3.9V,以經滿足了LM317 ,Vout-Vin>3V的規範了

上圖的總電流為192mA(0.192A)

依照先前提過的限流公式來計算:
Iout=1.25/R1
0.192A=1.25/R1  所以 R1=1.25V/0.192A=6.5歐姆
電阻功率=1.25V*0.192A = 0.115

网友:
引用 楼主:
CRD二極體有SMD的封裝嗎?有編號嗎?

爬文是說白光每兩顆要一CRD驅動即可全電流。

有人說CRD其實就是JFET,你可以找便宜的JFET然後量一下IDSS,挑適合的當成CCS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這個套件繪成電路圖,可幫我看一下對不對?

中間的電阻都拿掉,這樣要算比較好算

電路應該正確沒錯。不過要注意LM317上會有約1W的功耗發熱,最好加上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應該正確沒錯。不過要注意LM317上會有約1W的功耗發熱,最好加上散熱片。 ...

加散熱片,這樣要橋空間看看...

楼主: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車子發動時
電壓13.5V以上
沒發動時12V左右
LM317限流條件 Vout-Vin>3V
沒發動時無法達到這個條件,那是不是車子沒發動燈就不會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車子發動時
電壓13.5V以上
沒發動時12V左右

Vin-Vout>3V?

看你的輸出電壓是多少
你這是限流,而你的LED的電壓是"理想"

量一下吧!當LED亮起來的時候

發動後電壓是 13.X
沒發動是電瓶的電力供應 12.X
如果你的LED串驅動電壓大於 12.X-3 的話,那就得想辦法…
1.降低LED串驅動電壓
2.降低因限電流需要的電壓差 Vin Vout 3V
3.提供輸入的電壓
4.另外弄一個"未發動可驅動"的燈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Vout>3V?

看你的輸出電壓是多少

如果你的LED串驅動電壓大於 12.X-3 的話,那就得想辦法…
1.降低LED串驅動電壓
  那就要三顆拿掉一顆,套件電路都洗好沒辦法
2.降低因限電流需要的電壓差 Vin Vout 3V
   LED間加電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車子發動時
電壓13.5V以上
沒發動時12V左右

真要計算...其實不只你說的那樣吧....
LM317穩壓 Vout-Vin>3V

然後Vout後還要1.25V才接到LED

所以是要4.25V

如果要差不多限流....不要求精準....但要比電阻好些....你的情形(3.2x3=9.6V  Vin=12~14.5V尷尬)....最簡單便宜就是....

用個別零件兜吧....

Zener當穩壓源給電晶體基極穩定電流....電晶體當驅動級...
ic=beta * ib
你的mA級小電流.....一般電晶體Vce應該可以到0.3V以下....達靈頓應該可以0.5V附近吧....

要再更精準控制電流就必須用到TL431以及OP了...

楼主:
有個問題我忽略了,
稽納二極體我接在負電,
一般二極體不是會有壓降0.7V嗎?
是不是我接錯了,應該接到正電那邊才能形成壓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要計算...其實不只你說的那樣吧....
LM317穩壓 Vout-Vin>3V

用到電晶體就一個頭兩個大,以前電子學最怕的就是那些達靈頓什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個問題我忽略了,
稽納二極體我接在負電,
一般二極體不是會有壓降0.7V嗎?

正負電都會
有在 迴路 上 就會有壓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到電晶體就一個頭兩個大,以前電子學最怕的就是那些達靈頓什麼的。

懶的畫圖...用現有圖大概改了一下......因為你要零件少,要簡單嘛...

注意喔....只是示意圖...參數值要自己根據用到的電晶體hfe值更改......用電表量...改變VR測出你要的電流...然後用固定電阻取代那個VR值...
Zenner也可以用其他值..不一定是6V...R28要算過,不要被ib吃光光.........
R1可以不要...有比較保險...但注意喔值不能太大...不然電流就被限制了...
你要根據你的消耗功率選擇適當功率的電晶體....hfe高一點或是達靈頓電晶體則 ib電流吃的較少........Zenner那邊也許會比較穩定些..

其餘加電容優化就自己看著辦......

它應該是會比電阻限流好...但好多少...我就不曉得了...畢竟精簡過...

楼主:
感謝啦!後來我還是用317做限流,

不過體積有點大,不曉得有沒有辦法把體積縮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啦!後來我還是用317做限流,

不過體積有點大,不曉得有沒有辦法把體積縮小 ...

lm317要加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317要加散熱片

我有買散熱片,
可是鎖上去要塞進室內燈的空間真有點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