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古早味 氖燈型簡易電壓指示器

楼主(2013-08-07):
簡易氖燈型電壓指示器

外型  奇怪的電壓量程指示!?

外型

外型

外型1

外型1

電路

古早氖指示燈型 電壓量表

古早氖指示燈型 電壓量表

奇怪的電壓量程指示!?.....110v,220v,277v,460v   AC-DC

网友:
有曾經在 BxQ 跟十元商店看過
沒注意過
想不到他是靠著電阻的電壓差亮起來的  一直以為是氖燈裡的氣體 發光電壓不同

网友:
曾看過
但一直懷疑它的準確性和安全性
因此...感覺還是用電錶比較實在

网友:
只是簡易測試裝置,應急用的

网友:
這種是量火線和地線的分別,讓你不會摸到觸電的裝置而已。

楼主:
又..?

簡易三相三線式 指示燈

簡易三相三線式 指示燈

所以此簡易三相三線電源指示器,只適用於負載未加入時之電源檢知!